交流:抱闸抱住,但电机却仍在运转

楼主(2007-02-27):
     本人最近碰到一个很麻烦的故障,我公司的气垫式皮带在运行中不时会出现故障,频率也不算高,也就是一天一次吧!
     故障现象如下:在皮带运行期间,plc会将皮带运行信息如:运行、抱闸打开、,显示在触摸屏上,正常情况下,皮带运行和抱闸打开是同时显示的,而当发生故障时,触摸屏上运行、抱闸信号消失,但皮带电机却正常运转。
     想跟各位交流交流是什么可以原因导致这种故障现象

网友A:
你说的故障是什么故障?不会是通讯故障吧
很有可能是寄存器地址有冲突。

楼主:
在正常情况下,电机运行时抱闸是打开的,但在皮带运行一段时间后,电机运转正常,抱闸却突然闭合.

网友B:
一个简单办法:把抱闸和电机运行放在一个PLC输出信号下

网友A:
检查plc的输出点(对应报闸的)是否也有输出
很有可能是程序的问题,还有仔细检查报闸的条件

网友C:
电动机和电磁抱闸在主电路上并接连锁!

网友D:
你要的动作是马达停抱闸抱死对吗。

楼主:
lmhx: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2-27 22:55:00
    检查plc的输出点(对应报闸的)是否也有输出
很有可能是程序的问题,还有仔细检查报闸的条件

正常情况下,启动时,抱闸打开,电机运转,触摸屏上显示抱闸打开,皮带运行,停止时,电机停转,抱闸关闭。现在,启动和关闭皮带都没问题,只是在启动皮带一段时间后,现场皮带电机运转正常,抱闸却突然关闭,触摸屏上显示皮带运行停止、抱闸关闭信号。我察看程序,发现程序中电机运行信号没有,我怀疑是现场的电机有自保持

网友E:
to prochi:
    你不妨把这一段程序发上来看看。抱闸的突然关闭有些像干扰导致的误动作,程序中这段保护不能加上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