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万用表测试SMT元件的一个小窍门

楼主(2007-02-27):
用万用表测试SMT元件的一个小窍门。
  有些贴片元件非常细小,用普通万用表表笔测试检修时很不方便,一是容易造成短路,二是对涂有绝缘涂层的电路板不便接触到元件管脚的金属部分。这里告诉大家一个简便方法,会给检测带来不少方便。
  取两枚最小号的缝衣针,将之与万用表笔靠紧,然后取一根多股电缆里的细铜线,用细铜线将表笔和缝衣针绑在一起,再用焊锡焊牢。这样用带有细小针尖的表笔去测那些SMT元件的时候就再无短路之虞,而且针尖可以刺破绝缘涂层,直捣关键部位,再也不必费神去刮那些膜膜了。

网友A:
很好,实用

网友B:
不错,实用。芯片大哥总是能够带来惊喜和高兴

网友C(2007-09-19):
还行是个好方法!

网友D:
很好,能省百元钱

网友E:
是个好方法

网友F:
大家别嘈,别嘈....先听我说一句。
我们一起为这个办法鼓掌……

网友G:
你们错了呵呵应该用缝纫机上断头的针的
呵呵为什么的话你们用了就知道了,而且不用焊在一起的你用那个小的绝缘管套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H:
顶起!!
  好办法,实用,简便。

网友I:
用过,很好,实用

网友J:
好办法,实用,简便

网友K(2007-12-11):
这样的贴要顶

网友L:
    欢迎大家光临啊http://user.qzone.qq.com/497044360/blog/1196571463

网友M:
楼主的焊接技术还不错,这招有创意,不过最好作个方便插装的.不用时可以方便拆掉.

网友N(2008-01-15):
不好,表头都被你给焊坏啦,我们以前这样搞过,表头容易氧化,建议买配件使用

网友O:
可以!!这个意见好!!

网友P:
这个想法很好.我以前就用过,用在线路的检查上.

网友Q:
好办法,值得表扬

网友R:
好方法,值得大家学习。

网友S(2008-04-05):
对:coolboy-love关于顶起!!
  好办法,实用,简便。
内容的回复:
-------------------------------------------------
不错

网友T:
好办法   值得学习

网友U:
埃 不错,以前没想到这个办法的人只能说太死脑子了

网友V(2008-11-10):
真的很实用,不错!!!!

网友W:
呵呵,这是一个好办法啊!!

网友X:
不用焊接 用细铜线扎紧后用热缩套管套紧针头前边露出5毫米就可以了,这样更安全。

网友Y:
嗯,不错啊,这个方法不错啊

网友Z:
有创意啊,去试试看。

网友AA:
好像有专用的细探针,呵呵。

网友AB:
还可已。很实用!wo

网友AC(2008-12-11):
顶一下,我要实践一下

网友AD(2009-03-02):
这个方法是比较好,但是如果测量SMT的动容时,我想这样的一般的万用表就不行吧,所以还是要电桥来测量比较好,一是准绝、二是安全。

网友AD:
其实不需要缝衣针,用电阻引脚就行了吗,

网友AE:
            有创意,很实用

网友AF(2009-04-06):
恩试下 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AG(2009-05-13):
U型针一头磨尖,绕到表针上就可以了,用时装上不用可以取下来,方便.

网友AH:
不错,使用简单方便!

网友AI(2009-08-12):
不错,比较实用

网友AJ:
直接把表棒磨尖就好拉

网友AK:
方法不怕多。多学学。

网友AL(2009-09-12):
很好,最好用钢针,并且钢针不要有尖,这会是电路坏的,考虑一下吧!!!!!!!!!!

网友AM(2010-01-20):
好 方 法 学 一 招

网友AN(2010-11-29):
真是简单又实用!!我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