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输出驱动感性负载

楼主(2007-02-27):
用FX2N-48MR(继电器输出)驱动电磁阀,其最大行程电流有效值大约0.99A,保持电流约0.2A,220驱动,请问有必要加中间继电器或是RC抑制器吗

网友A:
最好加中间继电器,不加的话有时会烧坏PLC上的输出点

楼主:
中间继电器和RC抑制器,哪个便宜些呢

网友B:
加中间继电器吧,RC抑制器可自制,但不便于同设备连接.

网友C:
还是加中间继电器比较好,价格上RC抑制器比较便宜,但是,很多FX2N型PLC输出进线接的是DC24V,弄不好要出大问题的。

网友D:
必须加中间继电器,PLC的单点输出没那么大。

网友E:
我们是芬兰DELCON固态继电器亚洲独家代理商,我们产品根据不同性能进行定型。控制带感应负载的继电器技术参数请参见网址:http://www.rebeck-delcon.cn/product/sl/do/cailiao/slocra.htm

网友F:
只要电磁阀不是非常频繁动作,也可以直接带。

网友G(2007-04-17):
最好加中间继电器

网友H:
反正您家对速率要求不高,加一个中继也不贵总比plc输出点坏了好,

网友I:
同意老菜鸟的说法.你查查手册吧.一般来说,继电器输出每点电流可达2A,浪涌电流可承受6-7A吧.

网友J:
三菱的Y-R点可以承载5A电流

网友K:
加RC吸收没问题,加中间继电器一样有反电势问题,也要加RC吸收,纯粹加中间继电器就是故障点外移.

网友L:
220伏,最大感性负载:80VA
220伏-0.99A肯定不行。

网友M:
如果电磁阀是DC24V,加反向二极管

网友N(2009-10-14):
加个好吧

网友O:
输出使用电感性负责需要加保护回路。

网友P:
MR输出的不用加,直接带就可以了。

MT输出的要通过中继转换一下。

网友Q(2011-01-21):
引用 网友A:
关于最好加中间继电器,不加的话有时会烧坏PLC上的输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