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传感器的输出能否接两个仪表?

楼主(2007-02-27):
我有一个传感器,输出信号是0-10v,我想同时把信号输出给计算机的数据采集卡和显示仪表,可不可以?有人说不行,为什么?

网友A:
数据采集卡和仪表并起来能满足各自的电压输入阻抗就可以了

网友B:
显示仪表一般输入阻抗不高,数字表一般k欧级,机械表欧姆级,当然不行

网友C:
得根据实际情况决定,不能一概而论,你可以试验一下,这种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顶楼说得有道理。

网友D:
一个传感器,输出信号是0-10v,同时把信号输出给计算机的数据采集卡和显示仪表......我想接隔离放大器可以实现。 0-10v信号经过信号隔离放大器以后 1、采用一进二出的方案:一路将0-10v信号隔离转换为0-5V(有的A/D采集是3.3V)输出给计算机的数据采集卡。另一路可以隔离转换为4-20mA(或0-5V/0-10V)输出给显示仪表。 2、采用一进一出的方案:如果计算机的数据采集卡和显示仪表的输入方式一致(如4-20mA),在不考虑相互串扰的情况下,将采集卡和显示仪表串接在输出回路中,但需要注意它们的输入阻抗要小于隔离放大器的最大负载能力。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
sunyuan,我只能用电压信号,不能用电流信号。另用隔离放大器回不回影响信号的传输速度?
logitech,能不能详细的说说?谢谢!

网友E:
是的,会影响传输速度的.目前变送器的转换速度都在100ms以上

网友F:
建议采用隔离器,信号影响不好太大,注意产品选型。

网友F:
建议采用隔离器,传输影响很小,可采用优倍产品。

网友D:
如果只用电压信号,使用隔离放大器对信号的传输影响是0.5mS,最高可以做到0.1mS。
隔离放大器技术资料:
http://www.sun-yuan.com/download/2006414133999551.doc

网友G:
直接使用只有试验之后才可以确定到底能不能用,要不然用一入二出的隔离转换器,或者是仪表加变送输出给采集板卡。像需要同时用仪表和计算机采集数据的时候,可以考虑传感器仪表给仪表,仪表与计算机通过通讯的方式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