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虾

楼主(2007-02-27):
load p10,out p41:p10闭合时为何p41没有连通?

load p12,out p41:p12闭合时p41却连通了! 两条语句同时出现! 还有,什么叫双线圈输出啊?

网友A:
    编程编到你这样,也够罕见的了。先不要看LG的东西了吧,找本PLC入门的东东看吧。
    你所说的三个元件正确的编写应该如下:
    LOAD p10
    OR p12
    OUT p41
    所谓双输出就是从程序开始到end结束,对某个输出点使用了一个以上的输出指令。在你的程序中就是使用了2个 out p41。
    为什么不能双输出?PLC就是这样规定的,因为有OR指令,可以约束不同的输入条件到一个同样的输出。
    使用了双输出就会出现你看到的结果,你以为输入条件闭合了,双输出都应该连通的,实际上只连通了一个。
    建议你在编程完毕后先使用"编辑"菜单中的"优化程序"来规范编程格式,再使用"联机"菜单中的"校验"来检查程序。你如果这样做了话,双输出的错误就会出现在"信息栏"里,提醒你修改了。

楼主:
    多谢kueni赐教,我是半路出家,基础不好,多包涵啊!以后还请多帮忙!
    再次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