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请问单相380V加热管的几种接法??

楼主(2007-02-27):
单相380v的加热管可以有几种接法啊?
1、直接接380V
2、星型接法,接380V电源
3、三角接法,接380V电源
上面的接法对吗?

网友A:
单相380V,哪来三角形或者星形的接法?
我看也就两种,接两相间,以380V工作。或者接相-零间,以220V工作

网友B:
单相380v的加热管可以有几种接法啊?
1、满负荷三相可结成三角形,单相可接380V;
2、小负荷三相还可结成星形,单相可接220V;

网友:
刘先生所说没错,不知注意没加热管的耐压是380伏还是220伏要注意

楼主:
也就是说,单相380v加热管可以接三角、星,单相380v和单相220v吗??
那这样的话,电流分别应该怎么计算呢??

网友C:
单相380v的加热管可以有几种接法啊?
应该说是:额定380V的加热管有几种接法吧?

网友B:
“电流分别应该怎么计算呢??”
1、三角接法:△相电流 = P/△线电压 = P/380(A)
△线电流 = 1.73△相电流
2、星形接法:Y线电流 = Y相电流 = 1/3(1.73△相电流)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
那如果是额定电压220v的加热管呢?
可以有几种接法呢?

网友:
额定使用只有一种接法,三角接法接在三相380V电源.
220V电热管接在三相380V电源只能星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