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变频器
CHF低频下运行!

楼主(2007-02-27):
这段时间在柳钢和柳工分别用了两台CHF在焊接机上,电机两台1.1KW 3.2A 380V的分别放入钢筒两端,用于同时旋转钢筒,变频器采用一拖二的形式,工作时发现运行频率很低,1.5HZ-3.5HZ, 电机风扇外接电源,用户觉得很好用,所以建议他改变增加减速比,他说能用就行了,不想动了,担心长期这样运行,对变频器有影响吗? 请教各位师傅

网友A:
对变频器没有影响.但普通电机长期这样运行发热严重,会烧电机.建意使用变频电机.

楼主:
原来使用的两台誉强的,从整流到开关电源,快熔,一跟烧下去,元件引脚烧断..所以在担心自已的货.

网友B:
在这种工况下,短时间用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是连续24小时运行就不是很理想了,对电机的温升影响比较大,同时v/f变频器在低频状态下输出的波形不理想,效率、转矩都不高,处在非线性工作区,如果负载重,内部器件的工作寿命会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