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断点查找求助

楼主(2007-02-27):
动力电缆带铠装屏蔽,如果出现断点.请教各位师傅们应该如何手工查找到断点的位置.希望不要用专业仪器,只用电工常用仪器仪表.比如:万用表等等

网友A:
不好办,应用电缆故障检测仪.距离短且电缆都在地上,可以人工逐渐查找

网友B:
电缆故障检测仪.
故障检测仪误差很小的,尤其光缆检测仪误差就2米.

网友C:
毫欧表不算专业仪器吧?

网友D:
用电容表分别测量电缆两端电容值.电容比与电缆长度长就可以大约知道断点位置.
我自己没试过,好使的话请回一声.

网友E:
下面引用由周田人在 2007-2-28 10:04:00 发表的内容:
  用电容表分别测量电缆两端电容值.电容比与电缆长度长就可以大约知道断点位置.
我自己没试过,好使的话请…
--------------------------------------------------------------------------------------------
可以试一下,不过误差比较大。

楼主:
还有没有其它方法,还请高手支招

网友F:
还真不知道,不过想知道!
自己在工作中,有时候会碰到电线或者电缆被弄坏,没有办法只好重新换一根了!

网友G:
有很多方法

转贴的 参考试试

1.把有断点的电线(电缆)一端接在220V市电的火线上,另一端悬空。将数字万用表拔至AC2V挡,从电线(电缆)的火线接入端开始,用一只手捏住黑表笔的笔尖,另一只手将红表笔沿导线的绝缘皮慢慢移动,此时显示屏显示的电压值大约为0.445V(DT890D型表所测)左右。当红表笔移动到某处时,显示屏显示的电压突然下降到0.0几伏(大约是原来电压的十分之一),从该位置向前(火线接入端)的大约 15cm处即是电线(电缆)断点所在。用此法检查屏蔽线时,如果仅仅是芯线折断而屏蔽层没断,则此法是无能为力的。

2维修线路时,测放大器输入电平如低于规定电缆长度的电平损耗值,再用万用表电阻挡测电缆电阻(R×1或R×100欧挡),表针象电容充电似的慢慢上升。该现象表明电缆受潮严重或者电缆内积水较多。当然电缆受潮、积水量的多少,万用表所测的电阻值及表针充电似的摆动幅度是有差别的。一般完好无损的电缆,其R应为无穷大,电缆受潮严重,积水量多,电缆阻值一般在几百欧左右;电缆若积满水,其电阻值基本等于零,相当于短路,而且表针都是象电容充电似的慢慢向上摆动。这样完全可断定是电缆受潮积水所导致的故障;此时,接收机收到的电视信号效果非常差,甚至无法收看。

3 将有开路或者短路的故障电缆两头卸下,电缆内外导体都分开,若电缆有短路故障,表针一定会指到零位;当电缆开路时,应将电缆的另一头短接起来,再用万用表检查,若表针仍不摆动,证明该电缆有断开之处。

4 因施工损坏同轴电缆外导体塑料护层或因生产质量低劣,使电缆塑料外护层厚薄不一样,日晒雨淋后,外皮薄的地方裂开进水,使外导体金属层(或者金属网)腐蚀。该故障用万用表电阻档检查时,如所测回路阻值大大高于原电缆回路值,证明外导体严重腐蚀,若所测回路值无穷大,说明外导体腐蚀后断开。总之,同轴电缆的检测方法很多,只要我们认真分析判断,掌握好准确的检测方法,任何故障均可查出。

网友H:
地埋电缆要如何检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