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功过补

楼主(2007-02-27):
  我公司配电室高计功率因数供电局原来要求为大于0.9,现供电局在未事先通知的情况下,本月在计算功率因数时,过补(功率因数大于1)也要罚款是否合理、合法?供电局是否有提前告知变更计量标准的义务?盼回复!

网友A:
1·供电局永远是对的
2·供电局的决定永远正确
3·以上两条件永远是正确的

就是这么简单。在现行环境下,只能自己适应供电局的做法,做良民。如果有不满可以钻研改电表的方法。

至于过补,的确有不对的地方。我历来只补到不用交附加费就行了。

楼主:
  请问Isaiah:供电局原来对用户功率因数大于0.9要奖励,小于0.9要罚,并无上限要求。事先未告知用户,现本月功率因数要求为0.9--1,大于1就罚,供电局是否有责任?

网友B:
有这样的规定,只是你不知道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