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多速,没想明白

楼主(2007-02-27):
    大车用变频器一拖二,变频器设置为二线制,两个速度,大车行程开关为XCR-F17("+"头型),开关左右限位分别接在变频器的正反转信号上,用手电门控制前进、后退、加速,手电门为双速按钮。

    现在想不明白的是行程开关前进限位动作后(不能自复位),按前进慢速挡时大车不运行,快速挡时大车能运行且很慢,因为是鬼佬的进口货,或本人见识浅,现将我的疑问提出如下:
 1)、从安全上考虑,快速挡时大车不应该运行,不然设置限位就失去了意义;
 2)、从变频器的参数设置上看,正转信号(前进信号)都没有了,即使通多速1、多速2
      等功能端子都不会让变频器运行;
    请各位老师帮忙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图纸根本看不清楚:《

楼主:
限位开关动作后,断开了S1的信号,按慢速肯定不会运行,问题就是快速挡时为什么又能运行了?

网友B:
x1.3是快速档吗?x1.4,x1.5接的是什么?
这是什么牌的变频器啊?

楼主:
x1.4是前进命令,x1.5是后退命令,x1.3是快速挡,
变频器是鬼佬的,KIC的牌子,DMCS022F10PN0C的型号

网友B:
x1.4是前进命令,x1.5是后退命令?
那X1.1,X1.2又是什么信号?
还有怎么x1.4,x1.5并接?

网友B:
是否是X1.2,X1.3组成快速,X1.1是慢速,X1.3是极慢速。

楼主:
靠,思路不清了,更正一下:
x1.1是前进命令,x1.2是后退命令,x1.3是快速挡,
x1.4、x1.6接外部AC48V电源,
T1、T2电机热敏电阻接口,
R+、R-接制动电阻,
K7短接,不知道什么意思。

网友B:
此限位开关是施耐德的吧

网友B:
x1.1是前进命令,x1.2是后退命令,x1.3是快速挡,
这才合理!

但限位开关动作后变频器怎么还能工作?费解!

楼主:
限位开关是施耐德的,国内好象用的不多.

我现在想这个图纸可能与实际图纸有出入,可是限位开关动作了,再来按快速前进挡却还能继续运行,感觉这个动作不符合内地的规范.

可是大车后退又是正常的,该慢速的可以慢速,该快速的照样快速.

楼主:
要是行程开关可以被撞二次的话,就是说有行程开关能够给两次限位信号,这个问题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C:
是你的控制线路接线有问题!

楼主:
我查明了,是行程开关型号不同,可以在同一个方向动作两次的那种,不是XCR-F17型,而是XCR-F57型,

网友B:
那你这个接线图也不对啊,是同一方向有两个触点吗?有两个撞块?

楼主:
这个图配上面的xcr-17是没有问题的,上面的电气图是现在的天车的,XCR-57是以前的天车上的,我原也以为控制原理一样的........

网友D(2008-06-22):
哈哈,这个图眼熟,是科尼或者是德马格电动葫芦的吧,它配套的说明书上很全的,应该能找得到,针对这个问题也咨询过,上海的他们的技术人员说出厂时就是这个样子的,变不了的,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网友E(2008-12-06):
法兰泰克的成套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