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开关电源串联供电时蜂鸣声大

楼主(2007-02-27):
各位同行,有一问题想请教,几块反激式开关电源串联给负载供电,空载时蜂鸣声几乎没有,可是带上负载时声音很大,该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蜂鸣声的来源,变压器、电抗器…???

楼主:
变压器已经浸过漆,应该是来源电抗器

网友A:
电抗器也可浸漆处理!

网友B(2007-11-16):
多大功率的....

网友C:
为什么要串联供电,滤波可能不好,造成各电源之间产生互相干扰.

网友D:
单端自激开关电源随负载变化的不仅是脉宽,频率也随之变化,负载大,开关频率变低,低到十几KHz就听到叫声了。

网友E:
最好不要串联

网友A:
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F:
反激式开关电源的磁芯既是变压器又是滤波电感,当工作时所有的电源频率是不可能同步的,脉宽也不可能相同,震荡是难免的,独立的开关电源不管是何种电路,都不宜串,并是没问题的,但最好有均流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