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求助:FX插口旁调节器的作用

楼主(2007-02-27):
求教各位前辈:FX0N系列PLC在编程电缆插口旁边有两个类似电位器的可调节旋钮,请问是起什么作用的,如何调整?盼指点~~~[/b]

网友A:
模拟电位器

楼主:
起什么作用,如何调整,盼高手指点!!!!

网友B:
程序中可以调用,比如你有个需要调整的时间,程序中调用此VR对应的寄存器,然后工作过程中,通过调整VR就可以改变时间参数。

网友C:
那2个电位器可以表示16进制的FF。它是个可以通过外部调节让程序读取这样一个沟通桥梁。我们用的时候,可以把它用成定时器的输入,可以作为计数器的输入,甚至作为液位设定等,反正可以通过它可以改变设定值。我的网站:plc.123ye.com.

楼主:
非常感谢4楼、5楼的朋友,我找个时间试一下!

楼主:
5楼的大哥,你那个人空间的用户名及密码能否告知?[/b]

网友D:
调节数据继电器数值用的吧,不懂这玩意儿

网友E:
对应的好象是D8030和D8031两个寄存器,可作0~255的数值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