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0KV,YR630-4,1600KW电动机的起动时间最长不超过多长

楼主(2007-02-27):
我们厂新从沈阳电机厂买了两台10KV,YR630-4,1600KW电动机,定子电流108A,是平烧风机负载,第一次启动时间我定了45秒(因为是第一次试起动,启动时间要保守一点),用转子加水阻启动,开始启动电流150A,后来随着极板的下降,电流峰值到230A,坚持不过2秒后电流就降到50A,(这是用了35秒),结果启动后带着风机运转了1小时就把转子所谓薄弱的地方甩开了(运转电流始终是50A),他说是启动时间过长,水阻电阻过小引起的,我认为是电机质量不合格,厂家不认可,请较各位大虾,冷态一次性启动时间最长到多长时间而不使电动机损坏(启动电流在2倍以内)。

网友A:
这要看你的电机所带负载大小,所带水阻大小压降也就跟着变化,我与到过这事,电机是上海的与厂家沟通后调电阻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