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M更换

楼主(2007-02-27):
MICRO TDC3000的HM(875M)可否用于TPS系统?请大虾回答尽量细致些,我懂的不多!最好有使用经验!先谢谢了!

网友A:
在特定情况下有一定得通用性,如果你是老的新硬盘(如875M)的想用在现在的TPS上,首先要看你现在的系统的硬盘组态容量,其次是NCF的组态等内容才能看是否可以完全通用。

网友B:
现在的tps都用单板HM了,估计不能通用

网友C:
谁说都用SBHM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