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有用串口信号控制4路步进电机的控制器

楼主(2007-02-28):
如题,如果有将大大方便我手头的项目,请各位前辈赐教!

网友A:
是个挺实用的主意,不过还真没见过这样的产品,不行就自己做一个,不难的!

网友B:
"串口信号控制4路步进电机的控制器"
是指转口通讯的控制卡?串口通讯的集成控制卡/驱动器?可以总线控制的单轴控制、驱动器?

网友C:
用串口的话应该是通讯控制了,应该只要支持通讯功能的驱动器级连就可以了,有这样的产品232/485,CC-LINK,DEVICENET,PROFIBUS,ETHERNET都可以支持.一个普通的232通讯口(不管是电脑上的,PLC上的,还是板卡上的)就可以同时控制16个步进系统,我这里有详细资料.

网友A:
楼主的串口是否指的是pc机的RS232串口,或IPC的RS485串口?

这样以来问题就有可能存在两个不同的解决方向:
1.由串口通讯扩展连接的多路步进控制器控制多路标准步进系统;
2.由串口通讯扩展连接具有串口接入能力的步进系统。

不知楼主想用哪种?

网友D:
台达已推出一款SV系列的PLC可输出四路高速脉冲,此PLC亦带有编程口及RS485通讯口,不知是否对你有用?

网友E:
  DSP运动控制器4轴,具有多轴直线,圆弧插补,不对称S曲线加减速,自带rs232 485串口,G代码控制。如你有兴趣,请联系。

swl418@yahoo.com.cn

网友F(2007-12-07):
我司是主研发USB(串口)的各款电机驱动器,楼主所提出的,我司的技术非常成熟,需要资料的可与我联系:rosezsy@126.com

网友G:
现成产品多了去,就是贵点.如果没啥量,又想节省开发周期的话,找俺啊.
0gunrose0@163.com

网友H(2008-12-10):
RS232串口控制智能步进电机控制器

上位机(PC机或具有串口的其他控制设备)通过RS232串口连接到本控制板后,向控制板发送一串ASCII代码指令既可控制步进电机的转向、转速、步进量,完全不需了解步进电机及驱动器的工作原理。例如:串口发送"S100",则步进电机将顺时针以每分钟100转的速度旋转,串口发送"N300",则步进电机将逆时针以每分钟300转的速度旋转;串口发送"S100J",则步进电机将顺时针步进100个步距角,串口发送"N1000J",则步进电机将逆时针步进1000个步距角。用于精密转速控制、精密运动控制、精密机械加工等,控制精度极高,转速误差<0.01转/分钟。也可按要求定制更高精度控制板。提供VB软件控制步进电机的演示源代码。
串口波特率9600~57600可预订(默认9600);输出驱动脉冲频率最大200Khz(可订制更高频率),单步最小1hz微调,误差0.1hz;最大步进量99999999步。 通过地址编码,一个串口最多可以寻址、控制255块串口控制智能步进电机驱动器,也就是说一个串口(或一台电脑)可以控制255台步进电机。串口控制智能步进电机驱动器和控制主机之间距离可以通过485总线延长,这样控制主机可以放置在离步进电机很远的地方.
我们也可以为客户开发特定的控制板或代为设计开发整个步进电机控制系统。
蚌埠利圆科技 联系电话0552-2055903 网址www.lcwin5888.com.cn 淘宝店址http://shop35895846.taobao.com/ 商务 QQ965042285 技术咨询QQ415810948

网友I(2010-06-23):
广州驰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IDC232可级联控制4路步进电机。该产品为配置有RS232串行接口及USB接口的步进电机控制器。通过标准串口编程语言同PC机进行数据通信,实现PC机控制步进电机。控制器收到指令后对指令进行解析,并发出控制信号给步进电机驱动器,进而控制步进电机运转。由PC机客户端软件自动控制步进电机按照程序指定的转速和步数运行,进行精确定位。模块主要应用于光学平移台、转动台以及工业控制、生物、化学检测仪器,避免在非复杂控制系统中使用价格昂贵的PLC及PCI运动控制卡方案。模块化的商业级产品可有效缩短项目研发周期,帮助企业降低开发成本。工程师可快速评估项目可行性,专心于被控对象的研究及编程,无需人工计算底层控制参数。

一、 特点
1. 使用标准串口指令语言编程。
2. 一台控制器即可控制2台步进电机,用户可以有效降低控制系统硬件成本,节省安装空间,可满足大多数项目需求。如需控制更多的步进电机可通过集线器(HUB)进行扩展,实现远程或多轴步进电机系统控制。
3. 支持USB端口通讯,安装简单,无需开主机箱;不占用主机PCI插槽,可以使用笔记本电脑进行现场调试。
4. 程序执行方式:暂停、停止、连续自动运行或单步运行,有助于用户调试程序。
5. 可选配行程开关模块,通过软件设置常开/常闭型行程开关,增强系统通用性,支持常用的NPN/PNP型以及两线直流触点型接近开关。
6. 支持图形用户界面开发平台:Visual Basic 及Visual C++ ;支持虚拟仪器开发平台:LabVIEW(Laboratory Virtual instrument Engineering)。
7. 提供硬件通讯协议,用户可按照项目需求独立开发。
8. 配备演示测试软件,方便用户测试控制器以及电机驱动系统。
9. 如有特殊需求,控制硬件及系统软件均可定制。
10. 全部采用SMT贴片元件生产,工作性能更稳定。
11. 同时支持共阴、共阳极步进电机驱动器。
12. 配备系统自诊断功能。
13. 外形尺寸:136*82*25 (单位:mm) 。
14. 可选配CR-4A128微步驱动器, 最大128细分。
详见http://www.chiray.com.cn 或02032425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