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谢先了

楼主(2007-02-28):
关于SIMENS的PID调节控制,如果几个温度控制工艺要求不大,是不是一个PID调节器可以带多个温度控制呢?请各位大侠指导,谢先了。。。

网友A:
这样不好吧,就象一个高级的温控仪带多路温度控制行吗?
还不如买最差的多个温控仪带多路温度控制

网友B:
别冒险了,这样不行,会失控的。
就算是几个温度控制区间特性相差不大,而且相互具有热交换抵消热差异,但参与反馈计算的微小差异累积以后会导致积分计算的不归零,换言之除了特定的一个控制对象是温度控制达到要求以外,其余的根本就是扰动系统,形不成控制。

网友C:
西门子200最多调用8次.但是300PLC的PID调节好象可以多次调用,你可以把循环中断时间错开.我做过这项目用于温控效果很好.

网友B:
to abc35
    老兄,能否把“循环中断时间错开”说具体点,是否仍然需要各个被控对象提供独立的温度输入,然后控制输出也是各自独立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