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 mincrowin v4.0 sp4安装问题!

楼主(2007-02-28):
step7 mincrowin v4.0 安装:
MicroWin 4.0 SP4在安装前需要搜索您计算机目前有没有安装过MicroWin 4.0版本或MicroWin 4.0 SP1/SP2/SP3版本,假如你计算机没有安装以上的版本,MicroWin 4.0 SP4将无法安装。解决的方法有两种:
1)安装MicroWin 4.0 SP4之前先安装MicroWin 4.0版本或MicroWin 4.0 SP1/SP2/SP3版本,再安装MicroWin 4.0 SP4;
2)先在计算机中导入(建立)相应的注册表项目,欺骗安装程序你已经安装MicroWin 4.0。

针对第二种方法,现提供相应的补丁提供下载:
补丁下载

附:
Service Pack 4 UPDATE - DESCRIPTION:
Service Pack 4 Update for STEP 7-Micro/WIN is now available. All customers using STEP 7-Micro/WIN V4.0.x should download and install the new SP4.

PRODUCT MODIFICATIONS INCLUDE:

Automatic Symbol Name Completion
This feature helps you enter symbols into the program editor and status chart.

Drag and Drop Symbol Names
You can drag a symbol name from the symbol table, local variable table, or cross-reference table and then drop the symbol name into a program operand or another table.

New Shortcut Keys for Symbol Names
Use: F4 to Define a Symbol F5 to Edit a Symbol F6 to Select a Symbol Configuration Additions and Changes

Communications Setup
If a USB cable is detected the first time Micro/WIN is started, then USB communication will be selected automatically.

Service Pack 4 UPDATE - INSTALLATION NOTES:

You must have administrator rights for the installation of the STEP 7-Micro/WIN software and also for setting up modules using the "Setting the PG/PC Interface" application.
To be able to work with STEP 7-Micro/WIN software under Windows 2000 or XP, you must have logged on as a 'Power User'.
Leave STEP 7-Micro/WIN installed on the system prior to launching the update.  The Service Pack installation program checks to see whether a valid STEP 7-Micro/WIN V4.0.x  is installed on the target system.
Close all applications including the MS-Office Toolbar before installing the Service pack. Other applications that use the same set of system files must be closed in order for STEP 7-Micro/WIN updates to install properly.
Installing this update will also update the Micro/WIN tools:  TD Keypad Designer and S7-200 Explorer.
Service Pack 4 UPDATE - DOWNLOAD AND INSTALLATION INSTRUCTIONS:

1.      To download the file, click on the filename link below and select 'Save'.  You will be prompted for a directory in which to store the file. <

楼主:
STEP7-MICROWIN V4.0 SP4的安装可参考下列链接,上面转贴自:
http://www.gzrh.com/blog/user1/1/archives/2006/42.html里边还有该升级文件下载!

网友A(2009-09-24):
安装Step7 Microwin 4.0 SP7最新方法

对于通过Windows自带的添加删除程序的操作,始终卸载不了的Microwin的4.0,可以采用如下方法解决:

1、 安装优化大师软件;

2、 在软件智能卸载那里,单击其他

3、 找到Microwin的安装路径,默认为:"C:\Program Files\Siemens\STEP 7-MicroWIN V4.0\bin\microwin.exe"

4、 分析完毕后,进行卸载;

5、 安装SP7的注册表安装文件;

6、 安装SP7(无需再装4.0);

全部点击下一步直到完成。

如果你手头上没有相关的软件,请联系: QQ:9975687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