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7-02-28):
台达15千瓦变频器出现CF.3,请问那位高手如何解决?谢谢!1357187774

楼主:
台达15千瓦变频器出现CF.3故障,请问那位高手如何解决?谢谢!1357187774

楼主:
台达15千瓦变频器出现CF.3,请问那位高手如何解决?谢谢!13571877774

网友A:
我刚碰到,M系列的机器,是2个互感器坏了,我换了就好了,你看看你的机器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B:
大多是有一个互感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