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anuc刚性攻丝问题

楼主(2007-02-28):
我公司有一台93年台湾产数控加工中心机,是FANUC-0MC系统,现在想用刚性攻丝功能,不知道各位大侠是否晓得应当调整那些参数.多谢!!

网友A:
加工中心要做剛性攻絲 是可以 但效益不好 除非是內藏式電主軸

你要面臨的是斷刀的問題

网友B:
1、要看这台机器以前是否有攻牙功能。
2、需要调蛮多参数的。
楼上说的不正确。

网友A:
朋友 謝謝指正
但不知哪說錯

楼主:
应当需要开通900以后的功能参数,和配合一部分系统参数、主轴是伺服主轴.

网友A:
剛性攻絲是主軸與進給軸圓弧插補關係 但機構傳動誤差(同步帶)
伺服主軸的編碼器並不能顯示主軸真正位置 在下刀沒問題但上刀就有問題 其結果就是斷刀
加工中心要做剛性攻絲 都會在丌謝主軸安裝感應式編碼器(主軸專用) 除保持攻絲的穩定性又可保護主軸(同步帶斷掉時)
請參考http://www.panlin.com/Proouct1.asp?num=1

网友A:
丌謝主軸修正 機械

楼主:
现在攻丝的动作有了,就是在攻到底部后提刀好象和主轴不太同步,乱扣。

网友A:
經常換同步帶 並緊繃同步帶 否則間隙越來越大 終致斷刀
或上述方法

楼主:
会不会是主轴增益不对呢?

网友C:
刚性攻丝要设参数,不同的材料产品参数不一样。

网友A:
有可能 但不是主因 最主要還是傳動誤差造成 不管是同步帶或是齒輪  就算直結電機 還須作背隙補償
目前我司協助客戶做剛性攻絲已達到3000rpm M3
"刚性攻丝要设参数,不同的材料产品参数不一样" 是的 但這是加工程式的參數 非系統參數

网友D:
真正的刚性攻丝是主轴旋转与z轴进给严格同步完成的,这样的设备一般在动力头上装有旋转编码器为系统监测主轴的转速和角度,一般是检测到编码器z相脉冲后z轴开始进给,进给量由编码器反馈脉冲和螺距参数确定。攻丝到孔底前系统会计算预停量,可完成盲孔攻丝。这样完成攻丝后即使再次对此孔攻丝,也不会破坏,主轴即使因为传动速度不稳也不影响攻丝质量。
你所反映的情况可能你的设备不具备刚性攻丝功能,就是严格意义上的弹性攻丝。建议你采用弹簧刀柄,就是丝锥可以在刀柄上伸缩的那种。对同一个孔不能二次攻丝。
 能否告知我你的联系方式,我想知道该系统的几个参数。yzjzxyhc@tom.com

网友E:
要保证可对同一个孔二次攻丝,两次进给的起始位置应该要求一致否?

网友D:
咱们国产的华中系统在这方面做的是很好的,一条简单的指令完成刚性攻丝 g34k-30f2p1  k-30表示z轴当前往下攻丝深度30毫米,f2表示螺距2毫米,p1表示孔底停顿1秒,可不用。

网友D:
对于这种方式哪怕是普通感应电机也可以完成刚性攻丝。不是上述所说。

网友E:
华中系统!看来好汉来自华中。

网友D:
因为深度要求一致,所以z轴进给位置最好一致。刚性攻丝的z轴进给起始点是编码器的z脉冲点,z轴起始点不同也不会乱扣,只是深度不同而以。
波恩是清华出来的?

网友D:
我可不是做广告,我不是华中的,我就是发表强烈支持国产数控系统的那个人。

网友F:
华中的能钢性功牙??????????哈哈哈!!!!又在骗人了,是你小子拿了丝锥在哪手动功了几个吧?还普通电机也能钢性功丝!!!!!对于这个人我无言

网友A:
國內搞數控我有很多朋友 有國內有國外 華中數控也是 能做數控都有ㄧ定能力
攻絲有很多方法
手動
浮動攻絲器
剛性攻絲
所以我在此才講效益 非功能 或性能 其結果客戶會講話

网友E:
To yzj7518:“强烈支持国产数控系统”,久仰久仰!都是同道中人,好汉不讲出身,毕竟都在为中国数控摇旗呐喊嘛!
“这种方式哪怕是普通感应电机也可以完成刚性攻丝”对此说法表示质疑。
“刚性攻丝的z轴进给起始点是编码器的z脉冲点,z轴起始点不同也不会乱扣,只是深度不同而以”想对同一个孔二次重复刚性攻丝,要做到z轴起始点不同也不会乱扣,恐怕得有特定条件吧?!

To 参数错误:观点和认识不同没有关系,大家切磋商榷了。

网友G:
好汉这个词用的好,近来看水浒,时常听到这个词就感觉热血澎湃。

网友F:
没有没关系,可以研究做,但是没有说有,那就不厚道了,

网友D:
参数错误太武断了吧,咱只做技术交流, 没有必要吹牛。
大家要相信国产系统,我上述所说的我都做到了。大家可咨询华中13396058815刘,02787180095郑
我说的普通感应电机也可以完成刚性攻丝,是指在动力头上加装了编码器,绝对没问题,当然攻丝要低档大力距,转速不要太高。
对于波恩提到的不需要特定条件,不会乱扣。只是注意深度是否冲突,也就是说第二次攻丝z轴起始点高度发生变化,要注意最终攻丝深度不要低于钻孔深度
最后欢迎大家到烟台做客,参观,切磋。

网友E:
OK!高校概念何尝不是在拿老百姓寻开心,玩玩无为有处的把戏。想当年的华中科技,上市一年后的年报竟然说不知该往哪里花钱,还算有点良心,没把股民的前直接当掉。

网友A:
剛性攻絲在加工中心都有其出廠檢驗標準
快速直攻
1.主軸轉速 >1000RPM
2.材料
3.絲刀尺寸(M-)
4.連續攻絲> 30
5.檢驗4

网友F:
钢性功牙这个专业领域的概念不要搞错,所有浮动弹簧卡头刀柄功牙,那不叫钢性功牙,钢性功牙在3C产品的生产方面使用很广,孔的大小从M0.X~M4是最多的,而且像这些产品的生产都是大批量的,主轴3000PRM以下那都是浪费时间,没人耗的起,而且进给轴的速度都很快一般要48M/MIN,更高的要64M/MIN,当然Z轴要限制下38M/MIN,这种加工中心就是专门用来做摩托车类,电脑类,等部件的钻孔功牙,一批订单下来老板早把加工中心的成本赚回来了,像这样机床所配的系统并不高OI-M-C,OI-MATE-C,B包就可以,三菱M64S就可以,都是低端,价格不会超过7W,大概6W左右搞定,请问那个国内系统能行?国内M4能功到1500已经不错了,你不要说你能功M20的牙,那个那么粗个丝锥能断吗?还是把老外的控制器拿来拼起来的(这样价格和日本的差不多了).钢性功牙除了要调功牙参数外,重要的是看你的刀具是否质量过关,切削液的调配是否合理,有的用水,有的用油等等,还要调试主轴的震动(皮带是否太松或太紧),刀夹到主轴后,看刀的跳动是否太大(不要超过5U,液压刀柄不超过2U),这些里面最重要的切削液,油是最好的,参数方面,位置增益要一样,主轴加减速不要太大,这就差不多了,经验之谈,有问题的地方请指出.

网友E:
又长一些见识!谢谢!

网友A:
TO:參數錯誤
 朋友你是行家 佩服
你提到的剛攻 應該是指另外設備(Tapping) 非加工中心 若是 會搞死人 尤其是微小孔公司 呵呵 笨鳥怕怕

网友F:
真还说不完了,我说的也是加工中心,只不过它在机械结构上偏向于钻孔功牙,例如:速度要大那就的用16的螺距的丝杠,主轴要直接式,不能是皮带式,换刀速度在1S左右,其实钢性功牙对加工中心来说就是小菜一碟,国外的系统都没问题,对加工中心要求高是做磨具,像手机模,各种罩壳模等等注塑模具,那个除了机械要提高(高主轴转速:12000以上,螺距要小的丝杠:5的螺距;线轨要好)系统方面:高的系统18IMB,M65,840D,TCN530.....电机的选型上功率要大一号,而且是用转子又粗又短的那种高惯量的电机,再就是选用的刀具上了,最好的是德国的刀具,刀柄必须是液压的(因主轴高转速),总之机穿的好坏知识靠系统的高低基本可以说没什么用,那的提高机械的钢性,是整个机床的钢性提高了,才能做出高精度的加工,当然丰富的加工经验也很重要,包括你编程时的走刀路径,切削液的使用,F和S的配合,太多了,就说这些吧

网友H:
OMC九十年代加工中心这种系统只能算作两轴半联动系统只有对一个孔径半自动刚性攻牙,900号参数内设置完后必须要对主轴参数Z轴参数的设置,同一个加工程序内有多个孔径攻牙不是烂牙就是断刀,建议你还是用浮动刀使用比较好,每个孔径都要改动参数,得不偿失。现在的不管哪个牌子新系统都能做到,包括国产系统。

网友I(2007-05-09):
问了一个故障问题,扯什么地方去了?误人

网友E:
4月份机床展,看到日本兄弟公司出的立式加工中心,声称拥有同步攻丝功能,比传统刚性攻丝更好,可是听他们解释了半天,也还是没完全明白到底有什么区别,有什么优势。

网友H:
系统必须要调到同步,调不好等于没这功能,一般要做到刚性攻牙,主轴电机要与主轴刚性连接,皮带连接要做到吹牛,再紧的皮带也是虚的。

网友F:
大家发言要有实践,老师之类的别在这乱喊,系统同步不同步用户能调吗?不要说用户,研发的也没办法吧?开发好后软件全在芯片里了,你怎么调同步?可调的只有相关轴的增益,滤波,加减速,还有就是机械等,皮带不能钢性功牙?M1的都没问题,我亲自调试的,只是速度太快,对主轴轴承的寿命影响很大,不是专门做功牙用的机子,都是皮带的,不知道了吧?主轴高速启停对轴承的冲击是相当厉害的,因为皮带传动时,主轴高速启停时,主轴轴承所受的力只有一个侧面,长时间会把轴承拉偏(大概是这个意思,有图会清楚点),所以高速的可能要考虑直接式,或者专门用来功M2以内的牙的机穿;电主轴贵,那东西高速主轴才用,直接式也贵,因为直接式的换刀比较麻烦,要同步打刀.我做的厂主轴钢性功牙的出厂必检是M4X0.7 S3000,一次性20个孔,用标准牙锥测试合格,才能出厂,标配皮带式主轴,特殊客户配直接式和电主轴.

网友E:
“参数错误”果然是刚性攻丝方面的行家里手,不知是否也了解日本兄弟公司的所谓同步攻丝是怎么回事,能否讲解一二。

网友F:
我其实在应用方面知道一点点了,深的我也不知道,好像现在的普遍的钢性功牙都是以主轴为标准,攻丝轴做跟随,这样主轴错,进给轴也跟着错,就不会断丝锥,只是系统误差太大的话,功出来的牙螺距不好,丝锥同样也不耐用,甚至断锥,而同步就和进给轴间的联动一个道理了,是在锸补,那这样就不会出现那个出错的问题了,否则就报警停机了,这个概率因该在十万分只一吧(我估计的),钢性功牙对主轴驱动器要求高,电机到不是太高,这都是我听调试的人说的,再深了别说我,连国内专门搞这玩意的博士都不知道,呵呵,驱动器硬件的芯片好像都买的到,只是里面的软件国人就没本事了,同样的硬件,不同的软件,结果截然不同,这些都不是我们这些在这个论坛上瞎砍的人能搞的懂的,关于应用方面吗,FANUC没问题了,哪天把FANUC功牙要调整的参数和经验贴上来让大家学学,我也是台湾人培训的,不过那东西,不 是专业人士,知道参数也调不好,而且能不好还撞机或机子出错,脚踏实地的能点东西吧,告诉大家,连数控系统的电机国内的都是一堆垃圾,连小日本的最差的电机都不如,至少隔3代,和欧洲就更不用说了,又说多了.

网友A:
講到同步 很多人都疏忽 以為僅是電機同步就可 疏忽機構傳動誤差 所以剛攻真正要解決是機電的同步 還有主軸鋼性問題 這參數錯誤已提到
我先前提到台灣PC-Based控制器 其功能超過FANCU 18M但性能還輸0M 以硬體規格絕對贏過18M 但軟件(核心)就輸他 另外在電機搭配更是輸的徹底 當然效益差多
最近協助廠家又發現 向量型變頻更是大問題 與國外10倍價差 搞掉一群人 累阿

网友E:
感谢两位的精彩解答。两位对国产系统和电机、驱动性能的认识深刻而精辟,只可惜在机床市场形式一片大好的情景下,国人未必都能有如此清醒的认识,甚至连个别知名厂商的老总也是如此,不明白技术积累的价值,不知道到底什么才是未来竞争的真正基础。技术和能力的差距尚可以弥补,而认识的不足才是真正致命的。成功始于远见,绝非得意于眼前,纵有万贯家财,也总有耗尽的一天,更何况是企业。

网友J:
   剛性攻絲在加工中心都有其出廠檢驗標準
快速直攻
1.主軸轉速 >3000
2.材料:
3.絲刀尺寸(M-)
4.連續攻絲> 30
5.檢驗4

网友K(2007-11-25):
我对刚性攻丝是这样理解的:在普通的FANUC攻丝循环时G74/G84 (M 系列), G84/G88 (T 系列),主轴的旋转和Z轴的进给量是分别控制的,主轴和进给轴的加/减速也是独立处理的,所以不能够严格地满足以上的条件,特别是攻丝到达孔的底部时,主轴和进给轴减速到停止,之后又加速反向旋转过程时,满足以上的条件将更加困难。所以,一般情况下,攻丝是通过在刀套内安装柔性弹簧补偿进给轴的进给来改善攻丝的精度的。而刚性攻丝循环时,主轴的旋转和进给轴的进给之间总是保持同步。也就是说,在刚性攻丝时,主轴的旋转不仅要实现速度控制,而且要实行位置的控制。主轴的旋转和攻丝轴的进给要实现直线插补,在孔底加工时的加/减速仍要满足以下的条件以提高刚性攻丝的精度。

网友L:
虽然不懂,也顶下,学习下

网友M(2011-05-03):
我这边有2台0i-Mate D系统 立加,一模一样型号的,同样的加工程序,刚性攻丝参数5200--5382的设置数值都一样,但是其中一台加工中心加工程序走到M29 S200;G98 G84 Z-10.5 Q3 R3 F250;就不走了,主轴不转,也没报警,程序就停在G98 G84 Z-10.5 Q3 R3 F250;不动了。但是同样的加工程序,另外一台立加确实能够正常加工攻丝。程序也能正常的走。请问各位大侠会有什么影响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N:
我们协助客户目前实现了M1.6,  5000转的攻牙    XX牌控制器+XXX牌伺服+XXXX牌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