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程序会丢失?

楼主(2007-02-28):
 春节放完假,刚上班第一天就接到客户电话,讲生产线现在有问题,某一项功能不能操作;
  我们赶到现场,经检查,最后发现从PLC上载的梯形图有两部份缺少指令,我们将原程序下载后,运行正常;
  据客户反应,在春节放假前使用正常;在春节后正式上班,开机运行了15分钟,出现了不良产品,帮发现有此问题;在此其间,没有人动过程序.
  请大家帮帮忙分析一下,此故障的发生,除了人为因素之外,还有其它什么原因可能引起;此PLC为三凌A系列(A2USH-S1).

网友A:
丢程序的的情况太多了。不好说呀?

楼主:
TO:楼楼
  是否可以列举几点?谢谢!

网友B:
停电后发生的
检查plc的CPU电池有可能电池电量低

网友C:
有可能电池电量低

网友D:
PLC程序是用电池保存的吗?
人云亦云!

网友D:
to:有可能电池电量低
PLC程序是用电池保存的吗?
人云亦云!

楼主:
PLC程序不是用电池保存的.而且程序机现在才用3年时间,电池没电应可以排出.

网友E: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很麻烦啊,也是春节刚上班一台设备有丢程序的情况,现在也没有搞定.原因是CPU的电池电量太低了,放假期间设备总电源切断了.原PLC备份程序没有(是什么PLC都不知道),是英国引进设备,PLC是个小公司的.闻所未闻!老外也可能找不到啦!等电池买来装上试试看吧.
    如果真的丢失程序,请教各位有没有办法恢复?

网友F:
有很多时候维修是要用提前量的,等丢了程序,很麻烦的。

网友G:
要搞好备份吗

网友H:
PLC内的用户程序通常使用RAM和EEPROM或FLASH保存程序,如果PLC受到干扰,程序就可能发生意想不到的错乱,从而将存储器内的程序改写。
    用PLC编程器联机观察PLC内的程序,如果某一部或几步错乱,可判断为受干扰引起,如果带电池保存的RAM程序全丢,可判断为电池电压低引起。
    程序如果没有备份,你就只有找写程序的人去解决问题啦!

网友I:
类似问题停电后时有发生,解释不清,作好备份,重传一偏就可以了

网友J(2007-05-24):
電池電量低或沒有,有些設定參數可能會丟,但還沒遇到過程式丟失的現像,還有哪個高手可以解答一下。

网友K:
就是电池的事情,设备没有用三年,并不代表PLC用的电池没超过三年。

楼主(2009-02-21):
谢谢各位的答复。

 但是此问题还是存在,在今处初又发生了一次,将程序重新下传后,就可以使用了。

网友L: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芯片级维修 X芯片级维修
积分:1780
帖子:1524注册时间:2006-6-18 6:52:00 11楼 回复时间:2007-3-3 17:38:00 PLC内的用户程序通常使用RAM和EEPROM或FLASH保存程序,如果PLC受到干扰,程序就可能发生意想不到的错乱,从而将存储器内的程序改写。
用PLC编程器联机观察PLC内的程序,如果某一部或几步错乱,可判断为受干扰引起,如果带电池保存的RAM程序全丢,可判断为电池电压低引起。
程序如果没有备份,你就只有找写程序的人去解决问题啦!

这么容易受干扰这样的PLC还是别用了

网友M:
PLC外部防干扰还是很重要的,再好的PLC也不可能完全不受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