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控制伺服可以吗?

楼主(2007-02-28):
我想用组态直接控制伺服,理论上可以控制,但是实际上可行吗?

有没有做过这种方案的工友啊!!

请你们多多指教!

网友A:
搂主的问题应当是如何用PLC控制伺服。
组态只是PLC内部数据的信息集成和可视化工具。

楼主:
不是  你说的这种方式我用过,现在的方案是通过组态软件来控制

伺服按照设置的曲线运行,象组态王上面没有伺服的驱动,自己右不

会做驱动,我感觉这种方案就象用组态控制变频器那样.但是好象没

那么简单哦!

网友A:
如果组态软件想直接控制伺服只有一种可能:伺服本身可以通过串口控制。这样也许可以通过组态软件的规范开发一个驱动。

楼主:
除了驱动,还有一个问题,这种伺服和电脑连接电缆是USB

接口.而我用的组态王中好象不支持USB接口,我对LENZE

的伺服也不了解,不知道有没有串口电缆.既然他们设计出这种方案

应该有可行性!可惜我做就头痛了.

网友B:
要求你所使用的组态软件能够在其支持的设备列表中支持你要驱动的伺服,或者请你的组态软件供应商帮你开发,或者你自己利用组态软件的脚本语言编制设备驱动,完成与伺服的数据通讯,至于组态软件是否支持USB,这要看组态的功能和供应商,即使可以支持USB,你还必须清楚伺服的通讯协议和参数系统,否则即使你能够通过组态软件,经由USB成功访问伺服,也未必能够实际操作。
所以,你必须了解组态的设备驱动能力以及伺服的协议体系。

楼主:
波恩大哥你好!
  驱动我不会编制,只能请组态厂家帮忙开发了,只要驱动开发好

我就不要了解伺服的协议体系了吧!再说协议体系也不一两天就能了

解清楚的吧.你做过类似的项目吗?能再介绍点经验吗?

我是第一次做还请多多帮忙!!!!

网友B:
我也没有用组态直接驱过伺服。
不过即使组态厂商帮你解决了驱动问题,你想把USB口的伺服用起来,还是必须了解伺服的应用层协议,或者至少了解伺服的参数配置体系。否则你怎么让伺服工作呢?

楼主:
   我还以为组态控制伺服象组态控制变频器那样那!这次惨了

有的忙活了,还不知道能不能搞定那.我说的USB接口是计算机

侧的接口是USB口,伺服侧是另外的接口.这个伺服有几种协议

我还不清楚是那种协议那,就是知道了那种协议,他们给的资料也

没有协议的内容.在网上能找到协议的说明吗?

网友B:
其实你用组态控制变频器也是要知道协议的,不过变频协议简单罢了!

你想用PC的USB口去控伺服的不知什么口!不建议你这样做,难度太大!除非你直接用USB口的伺服,不过这样的伺服不多。

另外,北航有位知名教授搞过USB口扩展的多轴控制器和I/O,你可以去问问北京和利时电机,他们好像接手了这个产品线。

楼主:
我使用的伺服是LENZE的.上面的接口应该也是RS232、R

S485、RS422这种常用接口,只是这种伺服我也是第一次用

还没有见过什么样子,他们告诉我传参数时用的电缆是:PC侧是U

SB口的传输电缆,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就简单了啊!

不会,学习!

网友:
有实例,我用的日本HKKAO触摸屏控制美国MOOG伺服控制器,不错的呀

网友C:
楼主可以买一个USB转串口的转换器,或者转RS485的转换器就可以用了。

楼主:
nnxm: 你好!触摸屏开发软件中有MOOG伺服控制器的驱动吗?

还是你们自己开发的驱动啊!

网友D:
RS232、R

S485、RS422,也只能是修改一下参数或者是点到点的定位应用,真真的motion是不太可能.

网友B:
是简单,不过他们肯定有pc侧的驱动,对于你用组态没有太大帮助。

网友E:
个人觉得具体是什么接口并不重要,通讯基本上需要三根线发送,接收和地线,简单通讯两端这三根线连好了就可以了.USB接口并不是说它就一定支持USB通讯协议吧,有些场合它也可以只是一个普通的信号线接口.

楼主:
谢谢 大家的帮助!我现在只能试着  一步一步的走了

也许我想的太多了,所以总有顾虑.做到那步是那步了.

网友F:
  我想请问一下,你的伺服是打算用什么品牌,多大功率的,我只使用过三洋1Kw/220v供电的产品,在铁路上,已运行有数年历史了,从末返修过,我也省心。
  上位机使用pc,因此用组态软件应无问题,我可以提供除[组态软件]外的全套硬件系统,[包括连线,并能通过pc用评估软件运行验收],前提是不能欠帐。
  别的品牌及规格我没做过,质量我也没底,请另外的高手与你联系。

网友G:
答案是可以滴,好像有点废话了
协议是麻烦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有的累了

楼主:
我们公司代理伺服.看样子不可能用你的了.我们自己做的目的

就是要使自己具有这种技术水平.也好提供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