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阻气候型和标准型之间有什么区别 ?
不会,学习!

楼主(2007-02-28):
热电阻气候型和标准型之间有什么区别?

不会,学习!

网友:
为何没人回复,请大侠们指点!!

网友A:
什么是气候型?

网友B:
climatic range和standard range的区别,
climatic range  16位整数1对应的是0.01℃
standard range  16位整数1对应的是0.1℃
这样所造成直接结果 就是
standard range 标准型,显示范围大一些,如果选择climatic range,超过200多度就显示不出来了

不会,学习!

网友(2007-05-18):
谢谢!楼上,哦学习了

网友C(2011-10-23):
气候型 标准型是以什么为根据的?从什么方面说的?

网友D:
俄从业15年咧,头回听舌热电阻,分类为气候型和标准型鸟?

standard range ,是分辨到0.1℃ ,译作标准型

climatic range,是分辨到0.01℃,那嘛大约可以意译成,精密型、更逼型、精细型啥滴?

呵呵

俺村有头驴儿,好像就是climatic range鸟?

http://www.sc-sensor.com/uppic/20112713114818617.pdf

其实呀,climatic range,是早期那些造二次表滴,给温控表胡球咧咧起滴个名,就是个4位半表,,,它与热电阻分类,一点关系木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