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选择编码器时,需要考虑编码器的哪些参数?

楼主(2007-02-28):
我这儿有几台设备,每台设备用到直流伺服马达(比较旧,单片机加板卡控制),经常出现马达跑位或者不能复位等(原因是编码器问题),调试编码器比较麻烦,消耗时间多,请问是否可用其它编码器取代,如果可以选择,将会考虑编码器的哪些参数?谢谢!

网友A:
一。工作原理,光电的,感应的,磁电的。
二。外形安装形式(尺寸)
三。输出信号要求,匹配性
四。分辨率(线数)
五。工作电压
当然还有其他的要求,但上面5个是最根本的。

网友A:
哦,漏了,第一项应该有绝对的、增量的。如是绝对的还有真伪,单多圈之分

网友B:
很容易 只要安裝尺寸相同 分辨率相同 就可
但固裝要牢靠 否則上述問題會出現

网友C:
可以把编码器的型号传真给我公司,我们会给你们看看0510-85580277

网友D:
确定是编码器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