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与S7200的通讯

楼主(2007-02-28):
弱弱的问一下,S7-300作为主站,200作为从站,它们之间的通讯还用加其他附件吗?

网友A:
看想用什么通讯了
如想用profibus,可加em277

网友B:
远程的话,用SARO 310 GSM  Modem  实现起来很简单。

   王 伟
   TEL:0592-5908798/13799842505
    QQ:569633510
   msn:w123wwei@hotmail.com
E-mail:wweitree@126.com

网友C:
用profibus通讯,200那端得加277模块

不会,学习!

网友:
主从站,那就用profibus 通讯了,200加EM277即可和300通讯,300是主站,200 是从站,注意数据交换就没有问题

网友D:
有两种方法:
1.用profibus_DP通讯,200那端要加EM277模块,不需要写程序.只要在300的硬件组态中定义对应的V存储区.
2.如果不是很远的话,可以用MPI通信,这是比较经济的方法.要在300中调用SFC67,68.而且要占用200的通信口.

网友D:
应该说还有一种方法:
3.用以太网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