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克韦尔(AB)PLC
上位机通过opc与ab系列plc串口通讯(第一步)

楼主(2007-02-28):
上位机通过opc与ab系列plc通讯(第一步)配置 ab plc
打开rslinx 点>>Communications>>Configure Drivers.
选择:RS-232 DF1 devices
点:Add New.
今天到这下回分解。

楼主:
点完上面,跳出如下画面,
点击:Auto-Configure 如果成功,就会显示Auto-Configure successful! 再下一回分解。

楼主:
点OK,就会又回到这个画面。点strat, 在后面显示runing。

楼主:
点到这里,就会在“树”里看见你的设备了。

楼主:
在树里,找到你的设备,点右键,选择 Configure New DDE/OPC Topic.

网友A:
还有RSLINX的授权要gateway的

楼主:
下面引用由lmhx在 2007-2-28 17:34:00 发表的内容:
还有RSLINX的授权要gateway的
--------------------------------------------------------------------------------------------
谁跟你说一定要gateway授权?

网友B:
这不一定要GATEWAY的授权,这是一个基础的知识啊,想通过OPC是要RSLINX OPC这个软件的

网友A:
有这个授权就可以了

楼主:
下面引用由lmhx在 2007-2-28 21:46:00 发表的内容: 有这个授权就可以了 -------------------------------------------------------------------------------------------- 别瞎捣乱。
除了lite这款免费的,其他都是可以的。

网友C:
通讯网好久不来PLC论坛了!

楼主:
下面引用由通讯网在 2007-2-28 17:28:00 发表的内容: 在树里,找到你的设备,点右键,选择
Configure New DDE/OPC Topic.

楼主:
到这里,就配置完毕了。 然后打开rslinx自带的测试工具 OPC Test Client 测试一下。

网友D:
谢谢,讲的好
可以把用以太网传输数据的设置讲一遍吗?

楼主:
别捣乱,还没有写完。 点开 opc test client 点新建。。。
选择 RSLinx OPC Server 点 OK。

楼主:
点击后,你的蓝色的标题栏内就显示 OPC Test Client – [~RSLinx OPC Server].

楼主:
点:Group>>Add Group.
取一个组名,(我这里是test),然后点OK.

网友E:
老魏对AB的东西还挺有研究的呢!
惊叹!!!

楼主:
组创建以后,Item就激活了,点击:Item>>Add Item.
在 access path 填入 你上面写的通道名(我这是ML1500) 在 Item Name 处写入你要检视的单元名。

楼主:
好,结束,到此,你就可以配置你的上位机了。

网友D:
wan 完了吗??

楼主:
倒数第二张图发错了。

网友E:
不错的帖子,我还没有用过AB的OPC呢!!!
挺有帮助的!!!

楼主:
OPC Test Client 也可以测试其他的opc连接。比如下图,我在开物组态中设置一个变量,通过opc就可在 OPC Test Client 中看见。

网友F:
“ 倒数第二张图发错了。”在后台把它改过来!

楼主:
下面引用由刘志斌在 2007-3-2 12:48:00 发表的内容:
“ 倒数第二张图发错了。”在后台把它改过来!
--------------------------------------------------------------------------------------------
谢谢!

网友G:
我没用过A B的,但公司现在有了,很急于学习,见到这帖很开心。

网友D:
下面引用由傻根在 2007-3-1 11:47:00 发表的内容:
谢谢,讲的好

可以把用以太网传输数据的设置讲一遍吗?
--------------------------------------------------------------------------------------------

网友E:
以太网的OPC和串口的OPC过程是一样的,差别仅仅是在RSLink中建立驱动的时候建立一个以太网驱动就可以了.

楼主:
以太网跟你其他计算机组网一样,先要有一个HUB(集线器),然后需要給你的plc分配一个ip地址。要给plc分配地址,必须先把你的plc与rslogix先接通,然后通过rslogix给plc进行ip等的配置。

楼主:
如果接口在cpu上,双击channel configuration。配置。
如果在模块上,先读取 I/O configuration,识别出模块后,再双击配置。

网友D:
谢谢通讯网,讲的相当好.
小弟想问个问题^-^
就是怎样设置AB 500型PLC的IP地址,可以讲一遍吗,最好有图^-^

网友E:
AB 500型PLC的IP地址配置是在RSL500的软件里面完成的,点击控制器的属性,在通道里面配置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H:
谢谢通讯网,原来配置opc还有这多诀窍,我以为只在RSLINX- OPC\DDE里指定就完了

网友I:
这个是第一步的话,还有第二步呢?

网友J(2007-05-03):
暂时看不懂.但是支持下!

网友K(2007-06-06):
十分感谢工程网的无私奉献!

网友D(2007-07-06):
Enable BOOTP 和Enable  DHCP有何不同?
PLC的IP是在RSLOGIX里配置??  好象是用BOOTP-DHCP server  配置的吧!!!

楼主:
这里讲的是串口的opc,不是以太网口的。所以不用配置ip。再说即使配置ip也用不着BOOTP-DHCP server,rockwell配置个ip地址还用得着别人的软件吗?

网友L:
如果用RSView32软件,ControlLogix5000必须用OPC,SLC可以直接连接就行了。

楼主:
下面引用由杜学强在 2007-7-6 10:57:00 发表的内容:
  如果用RSView32软件,ControlLogix5000必须用OPC,SLC可以直接连接就行了。
--------------------------------------------------------------------------------------------
又把rsview组态扯进来了,牛头不对马嘴。这里只是说如何将下位的,带以太网口的ab--plc,配置成一个可以被读写的,含有独立ip的单元。

网友M(2007-11-16):
求救:PROCESSLOGIX的RSLINX OPC如何配置?
    我厂有一套PLC系统,用的是PROCESSLOGIX320+STATION,硬件方面用的是 1757-PLX52 CPU,使用RSLINX GATEWAY ,版本是2.20,已经正常使用了几年了。

    现在领导要求用别的计算机读取该系统的参数(如温度值),我想使用RSLINX的OPC服务功能来实现,在配置TOPIC时,DDE/OPC-Topic configuration时能够显示出所有在用的模块,于是我点了1757-PLX52 新建TOPIC,可是在 “Data Collection”页的“Processer Type”项中默认是空白的,其下拉选项中不知道该选哪一种了。。。。。。

    于是我保持空白的选项配了一个TOPIC,可在使用中,OPC 客户程序能找到这个TOPIC,但它下面只有一个OFFLINE 分支,没别的内容。

各位大大,教教我应该怎么办吧!!!

楼主:
你得给你的连接起个名字。然后还需选择你所要监视的单元或触点。

网友N:
手把手,不错,学习了。既然这么精通,再把和上位机rsview通迅总结完整。

楼主:
下面引用由星然在 2007-11-28 20:46:00 发表的内容:
  手把手,不错,学习了。既然这么精通,再把和上位机rsview通迅总结完整。
--------------------------------------------------------------------------------------------
上位就更好办了:选择rsview新建一个opc设备,在列表里就可以看见你的设备,选中,激活即可,操作方法类似client,opc test client是rslinx自带的简易的上位测试软件。能明白否?

楼主:
先在rsview里新建一个变量, 你在RSVIEW里点新建OPC设备,会跳出类似client这么一个窗口。
同样选择 RSLinx OPC Server这一项 点 OK。 然后同样添加个新组group, 组创建以后,同样Item就激活了,点击:Item>>Add Item.这样,就可以看的你要监视的单元了。点ok,就与你的rsview的定义的变量挂上勾了。 这样就可以了,明白?

网友O(2008-06-20):
请问楼主,我的OPC TEST CLIENT 测试工具按照你说的做了之后出现连接错误的警告框是怎么回事啊!?我现在用的是232口的线与RSVIEW32连接,很急!不知可否告知电话等联系方式!或给我发邮箱里具体步骤.我的邮箱是:gongkong08@126.com谢谢!

楼主:
你是不是用的rslinx lite,这个版本是免费的,但是,不支持opc,其他版本支持,但是要花钱。看看前面的图片。

网友P:
搞一个REMOTE OPC 连接看看,一定要是GTW授权 难度还是有的

楼主(2010-01-29):
以前写的帖子,翻出来看看

网友Q(2010-06-03):
我在做实验时发现RSView无法连接仿真模块的数量点,不知有没有人成功连接过

网友R(2010-09-26):
引用 楼主:
OPC Test Client 也可以测试其他的opc连接。比如下图,我在开物组态中设置一个变量,通过opc就可在 OPC Test Client 中看见。

我根据你的提示做了一下,但是有个小小的问题,我在程序已经写好了变量的值,可是到了你这个画面是SUB VALUE显示为不正当数据,为什么呢

网友S(2012-05-21):
您说的第一部  就不能连接成功了  那怎么办呢?

网友T(2016-09-08):
学习 很不错 恩 需要

网友U(2017-11-01):
收藏,会有用的

网友V(2020-09-27):
rslinx OPC比kepware OPC快吗?我感觉kepware非常慢,写3组3000元素的浮点数组要好几十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