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多摩川绝对值编码器的应用

楼主(2007-02-28):
我所用的多摩川绝对值编码器(型号为TS5668)是一款异步串行通讯方式的编码器,他的波特率是2.5MBPS/S,而我使用的数据采集单元不是他的解码芯片,而是PC104系统,由于PC104系统的波特率最大能到115.2K,对这样的编码器能否采集到数据呢?请问各位有什么方法能解决我的难题呢?谢谢!

网友A:
这个还真没有遇到过

网友B:
南方某家公司曾用DSP的标准SCI口加RS485全双工接口芯片实现对多摩川某款绝对式编码器的数据采样。
至于你用PC104,那么波特率是一个问题,这需要看编码器手册,看看是否允许低速通讯。此外,电气接口也必须注意,弄清楚是否需要RS485,估计PC104的标准RS232够呛。

楼主:
to:波恩
  请问这家公司叫什么,有什么方式可以和他们联系?编码器的波特率不能降,现在有一个方案是做一个单片机系统先将串行数据转换成并行数据,再将并行数据转换成串行数据与PC机通讯,但是我没做过,不知道有谁能提供帮忙.谢谢!

网友B:
这可能不大方便,因为他们的这款东西还处于开发阶段,尚未对外公开发布。

我不了解你用的这款多摩川绝对式编码器,不过多摩川的绝对式编码器都有相应的接口芯片,为什么不考虑在PC接口板上直接使用其接口芯片呢?毕竟一般的片儿机串口也很难达到2.5Mbps,而且协议的模拟也蛮复杂的,尤其是CRC校验,挺花费资源的。

楼主:
to:波恩
我用的是盛博的PC104系统带有通讯板和计数板,编码器型号是TS5668N21单圈17位的,请问怎么能将编码器的解码芯片用在该系统上呢?

网友C:
可以找多摩川的代理商啊,他们应该有解决的办法啊.

楼主:
多摩川的供应商说没用PC机做过,让我用DSP做,不过我又没用DSP做过,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有高手能提供解决的办法吗?

网友B:
    估计你所说的PC104的通讯板和计数板都处理不了多摩川的17位绝对式编码器。会使用PC104总线吗?做过PC104用户扩展板吗?手里有编码器的解码芯片和资料吗?如果答案都是Yes,估计不难,如果答案都是No,可不是通过在网上发帖回帖就能够马上解决问题的。
    动手把,能手那个不是从生手走过来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马上开始动手工作。

网友D:
看来也是够烦的,多摩川应该有solution,要不自己要开发硬件岂不是累死了。

网友B:
有进展了,别忘记通报通报哟!

楼主:
另外再请教一个问题,增量编码器加零位位置传感器能否当绝对值编码器用。

网友B:
增量编码器配合加零位位置传感器可以获得系统绝对位置,不过必须在初次上电后,寻找零位,一就是通常所说的回原点/回零/返回参考点,一旦归零过程完成,只要以后计数不丢,就可以视之为绝对位置。目前采用增量式编码器的系统几乎都是采用这种办法来获取系统绝对位置的。
日系的某些产品采用增量式反馈加电池的方式来实现伪绝对式反馈,但是它的增量式反馈系统肯定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增量式编码器,因为电池供电,必须考虑功耗,所以它的增量式反馈系统(估计还有内部计数和信号处理)必然是适合在电池供电情况下可以长期工作的低功耗系统。

网友E:
为什么没有高性能的国产编码器,编码解码全被日本占据了,郁闷
现在国内电机厂家绝大多数都是多摩川的编码器
对不起,跑题了,你们继续
不过为什么不用它自带的解码芯片呢?

楼主:
那一般采用什么传感器来做为零位位置传感器呢?接近开关精度够吗?

网友B:
To Jena:国产编码器的突破关键在于工艺,技术上没有太大问题,中科院长春光机所,成都光电所,南京天文仪器等等早就具备技术能力,就是没法批量化,质量保证不了。无锡有个瑞普,后起之秀了,据说其实际产能也是受制于质量。不过咱论坛上也出现过几个作高端编码器的厂家代表,只要扎实做,还是有希望的,至少自主技术来源不成问题,厂家具体解决工程化,制造,质量和销路了。

To 蔡明:这个问题在本版中讨论多次了,你可以搜索参阅相关帖子。具体说,接近开关,行程开关等都可以作为零位位置传感器,至于精度,最好和轴的Z信号配合使用,单凭零位传感器精度一般都很难满足要求。

网友E:
国产化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要联合起来啊,哪个环节都少不得

网友F:
to Jena
貴司產品發表會 剛好回台灣未能前往 抱歉 你的電話好像變了 也無法聯絡到你
"为什么没有高性能的国产编码器,编码解码全被日本占据了,郁闷
现在国内电机厂家绝大多数都是多摩川的编码器"
呵呵 笨鳥可不認同 @Q應該也 ---
90,000線編碼器 弦波編碼器 性能夠不夠高 笨鳥不僅做線材 最主要還是做編碼器而且是高檔的編碼器
小聲告訴你 這些作編碼器廠家 會做但沒有能力驗證 還記得這也是我跟你說過

网友E:
to楼上的朋友
我的电话没有变,还是以前滴
我说的编码器是电机上配的,直接按照滴
你们所指的多是配系统的
我明白我的意思,也明白你们的意思,但是不知该如何表达
汗!潜心补习语文中

网友B(2007-04-06):
To 李那:做编码器,还是卖编码器?

网友G(2011-03-16):
能不能用绝对式编码器代替增量式编码器,中间怎么转化呢?希望各位高手能指教

网友H(2021-01-25):
可以交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