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材切割有什么快速的方式?

楼主(2007-02-28):
锯切半硬态铜管,用的是气缸推动旋转锯片切割的方式,在飞锯的整个周期中耗时较长,约为0.5秒,不知有没有其它更快速的方式?

网友A:
用AC变频马达

网友B:
激光切割。

楼主:
楼上的有没有这方面的应用,能介绍得详细点吗?

网友C:
成本有没有要求,如果成本控制的比较低,激光就不要考虑了

网友D:
留下个联系方式,或EMAIL啊.至少可以给你点资料.我个人认为你的速度跟不上,关键还是控制上的问题.用下电子凸轮的话,效果可能会有很大的改善.电子凸轮功能在飞剪上的应用还是非常成功和有效的的!! 我记得年前, 施耐德运动控制事业部部长李幼涵教授,给我们做培训指导时候,专门提到了这个问题.
如果想要资料和改进建议,可以和我联系.13811104514,fanlishuang1982@163.com

网友E:
0.5秒蛮快的了。
如果再快一点的话,锯片受得了吗?
气动驱动的能在0.5秒完成动作,看来行程不大。
用直线电机驱动可以动作更快。

楼主:
行程是较短,在30mm左右,我们也想到了动作快的话,锯片可能会受不了,所以说想知道有没有别的切割方式?因为我好象听别人说过有那种0.1~0.2s的那种。
可能不是锯切,而是用刀来割,具体不清楚。

网友E:
在铜管的圆周上布置两三把刀,工作时刀具沿径向进给,旋转切削,刀具的转速可以快一些。
这种方式刀具只用切过壁厚一点,估计时间要短一些。

楼主:
这种方式好象是无屑切割吧,如果是这种,速度好象也快不了。但是不产生锯屑倒是个好方法,现在的锯屑收集也让我们挺头疼的。

网友F:
三把刀沿径向进给,旋转切削,可能会对工件产生挤压变形,可参考管子工旋切水管的方式。

网友F:
下面介绍一个帖子:
http://club.china.alibaba.com/forum/thread/view.html?forumId=150&threadId=21117468
金属管材的切断加工现状与趋势

网友G:
试一试等离子切割机

网友H:
还没说铜管的直径和壁厚,以及切口要求啊!

网友I:
楼主这个管子多大?
你理想中的速度是多少?

网友J:
1、电子凸轮伺服控制器
2、数控同步飞切
铜管锯断长度?铜管运动速度?切断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