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模块排列问题

楼主(2007-02-28):
我现在选Q00JCPU,只能带5个模块,现在有6个模块,一个输入,一个输出,一个高速计数,一个AD,两个DA,必须加一个扩展基板Q52B,现在把哪个放在扩展基板上最合适,顺序不同会不会影响整个系统的响应速度?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急

网友A:
不会影响整体的响应速度 尽可能把AD,DA放在扩展基板

楼主:
如果把DA放在扩展基板,对DA输出的响应速度有没有影响

网友A:
模拟转数字信号驱动什么

网友A:
数模转换后驱动什么?

楼主:
驱动伺服驱动器,我电机是用力矩控制的,加速减速的时候有没有影响

网友B:
模块的位置与性能没有关系

网友C:
q52b为不带电源模块的扩展基板,这时你得考虑上面安装的模块的驱动功率大小了.建议查询一下以上几个模块的驱动电流,选择最小的模块安装在上面.但是如楼主所说的,只有一个模块需要安装在扩展基板上的话就无所谓选哪一个了,因为Q52B完全有能力驱动一个模块

楼主:
我的QPLC和GT1175触摸屏用总线通讯比用RS232通讯速度快一点吗?

网友D:
GT1175不能用总线进行通信,GT1575才可以,所以你的问法就不对.

楼主:
那总线通讯和RS232通讯对机器的响应速度用影响吗?

网友E(2007-04-06):
GT1175不能用总线进行通信?是吗?A970系列与Q00都可以用总线通讯呢!

网友F:
GT1175不能用总线进行通信,GT1575才可以。
请查看GT11系列的使用说明书。
GT1175和GT1165是三菱只对中国的产品,经济品。

网友F:
如果对响应速度有很高要求,请使用Q02HCPU。

网友G:
顺序不同不会影响整个系统的响应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