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PLC控制时间继电器问题?

楼主(2007-02-28):
我在一设备上用PLC控制操作,但在控制时间继电器工作时,PLC 的输出节点经常粘连一起,不知各位有什么好方法来解决?

网友A:
加点保护措施

网友B:
触点竟争!

网友C:
什么叫做"输出节点经常粘连一起"

网友D:
续流二级管

网友E:
支持汤旭光的观点,说得不是很详细

网友F:
线圈两端并联RC吸收件,c约0.1uf,r为120欧姆

楼主:
RC吸收电路我试用了,但效果不是很好.

网友G:
你认为应该考虑的一点是PLC的执行时间 ,以及扫描顺序,PLC是循环扫描程序的,而且执行的时间是相当快的,每一步才0.02MS左右,而继电器就是不一样,每一个触点动作都要最少一秒钟左右,所以出现这种现像是正常的。

网友H:
可能是时间继电器线圈电流太大,造成的这种故障,可以通过增加一级推动来解决.

网友I:
  建议测量一下启动时间继电器时的电流波形,如果过大达30A以上可能会出现黏合.如果没有请独立控制时间继电器看看还会不会黏合.

网友I:
  个人认为时间继电器的线圈电流不会太大,可能其它原因.需要多做试验.

网友J:
LG的问题可以直接联系我,是华东地区总经销021-54620009-609 夏猛   同时提供技术支持

网友K(2007-03-30):
有一点不明白你用了PLC控制为什么还要用时间继电器啊?

网友L:
1.时间继电器的线圈电流不会太大
2.你用了PLC控制为什么还要用时间继电器
3.接线问题
4.程序问题

楼主:
我用时间继电器是为了工作时手动设置时间方便,因为时间要经常更换.

网友M:
控制时间继电器的线包一般来说不会很大电流的啊,程序上会不会有问题啊,该断的时候没有断也有可能的,还有你设置时间的时候会不会和程序上有冲突的.要是没有的话,那就换晶体管的PLC吧.很有可能是一直在开断开断,继电器反应不过来,所以就一直粘合在一起.你参考一下看看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N:
加个文本屏设时间吧  这样成本不会太高
LG的PLC 在用料上是有点不太扎实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