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達的電源電路?

楼主(2007-02-28):
鬆下(Panasonic)馬達MSMD042P1+DriveMBDDT2210他們的輸入電壓為單相200V,怎麼選擇輸入電路的開關呢?不是很明白選擇根據是什麼,比如 斷路器的容量,
選高了,起 不到保護的作用。低了燒壞東西。

還有看說明書上寫有:需要MC(浪湧吸收器)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小蝦米請教了

网友A:
“浪湧吸收器”是一种保护电路,可以起到保护伺服免受浪涌电压和电流的冲击,属于EMC器件。
至于开关的选择,可以参考马达的额定电流,或者峰值电流。

网友B:
电气设备安装技术规程规定,控制电动机启动和停止的接触器主触头的额定电流应不小于电动机额定电流的1.3倍。在实际工作中,通常将电动机的额定电流乘1.3 或将电动机的额定功率乘2.6,得接触器主触头应选择的最小电流。然后按接触器主触头的额定电流不小于而又与触器主触头应选择的最小电流相近的原则确定选用的接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