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ased這個概念是什麼

楼主(2007-02-28):
 PC-Based這個概念是什麼?哪位好人給解釋一下!

楼主:
等待好心人!!!

网友A:
还是等待......!

网友B:
就是基于PC架构的咯。

网友A:
PC: 直译个人计算机
Based: 基础
可否直接套用!!!

网友B:
因为我也不是专家,只是理解这个意思,引用一下吧

PC-Based技术是一项个人电脑的应用技术。PC-Based测控技术就是使用PC采集真实世界中的物理量数据,使用PC来显示数据,保存数据,处理数据,打印报表等;同时也使用PC向采集真实世界中的执行设备输出控制信号,以达到对设备或整个系统的调节。

PC-Based测控技术应用于测量一般包括下列几个部分:

传感器 – 把非电量(如温度,压力等)转换成电量(如电压,电阻或电流等)
变送器 – 又称测量电路,它对传感器的输出电量信号进行调理、放大成标准信号(如0-5V,4-20mA)
数据采集器 – 又称数模转换器,它把模拟的电压信号转换成计算机可以接受的数字信号,通过和计算机的接口(如USB,串口,以太网等)把数字信号传送给计算机。
测控应用程序 – 在计算机上需要运行一个应用程序,对接收到的数据进行显示,保存,计算处理,打印等等。这样的程序又被称为虚拟仪器程序。
    由此可见,相对与PLC而言,数据的采集处理等都是通过PC这个基础平台来实现的,还有在许多情况下,我们除了要采集数据外,还需要让计算机对外界的系统进行自动控制或调节。比如一个温控系统,当温度达到一定的时候,我们要停止加温设备的运行;又比如一个风机自动调节功能,计算机要时刻通过调整风机的变频器来控制管道中的压力。这样的系统首先要有上述测量系统的各个部分,但是其中的数据采集器(如DSS14)就需要换成数据采集控制器(如U12)。同时还会用到数字输入输出口。

    在具有控制功能的系统中,特别需要提到的就是数字口的输出。一般数字口的输出用来控制中间继电器,而中间继电器使用的驱动电压一般和数据采集控制器的电压不同,而且数据采集控制器的数字输出驱动能力也有限,所以需要使用驱动电路(如OD25)来实现电平的转换和电流驱动能力的增强。
     由于PC相对与一般的逻辑控制器来说,处理能力更强大,使用者编程更灵活多变,扩展更丰富,而且又有一个家喻户晓的WINDOWS平台,所以目前PC-BASE技术在工业领域,尤其是要求复杂运算的领域越来越受宠,但由于PC本身的不稳定因素,也导致一些使用者心有余悸,这也是很多的工业厂商慢慢摸索探求发展的方向

以上是根据某大虾的文章,其中加入了一些自己的拙见,不妥之处还望各位指出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