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ITECH与西门子200通讯

楼主(2007-02-28):
故障代码是 0204 0284 不知道什么原因 没找到资料 请大家指点!
谢谢!

网友A:
西门子PLC 只能设置站号和波特率,其他的请用人机"连线"处的默认值,接线是1---3,6---8,前面的是人机COM的引脚,然后请将指拨开关5拨至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