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马达

楼主(2007-02-28):
请问有转速在10-100/分的液压马达吗?功率在2千瓦左右

网友A:
1.如果你说的是的液压泵使用的电机,我所知道的都是采用使用减速机;
2.另外,黄石出产的气动马达能够满足你的要求,而且体积很小,不用减速机,有的转速可以调整

网友B:
各位同仁:
    大家好!
    问一个很菜的问题,控制泵的流量,流量开关选择哪种?介质是导电的流体,无粘度。曾经常发生无液体泵运行,烧坏格兰富泵的机封。选件要进口,报价格及货期。
    电话:07178526948 李先生
2007.03.01

网友A:
我们最近作过的工程中,有以下几种保护方式,
1.泵的出口增加流量开关,当流量很低的时候,说明泵停止或者空转;这样通过控制箱里的接触器来切断泵的电源.----这是最保险的方式,制冷机的水流保护装置也是这种方式.
2.如果泵的吸入口有水箱,在水箱里面增加电导式(或者浮球式)液位开关,也是可以的.
但从运行的结果来看,我们的立式格兰富水泵还存在窝气的现象,可能是泵的吸力大,最低水位太低造成的;
3.还有采用的是压力继电器,当没有压力的时候,切断泵的电源就可以了.----这是最便宜的方式,安装也最方便.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指点.我所需要的是液压马达.转速要求在10-100而且高低速要能够切换.具体的应用就是安装在机床的进给丝杆上,完成快进,工进,快退的工作循环.

网友C:
有啊.液压马达一般是以扭矩作为输出参数,转速可通过节流(或调速)阀调节.

网友D(2019-11-15):
液压机械,应该保证润滑油 液压油的持续流动,否则会造成机器过热,建议加装 润滑油流量开关,您可以看一下这个 流量开关的专业网站 https://www.ayt.h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