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感应电压

楼主(2007-02-28):
各位,想求助一件事,我司有个I/O柜信号线两端全部都串入220V电压,但不影响现场仪表的工作,可能是抵消了吧,220V电压是不是其它电缆屏蔽接地不好而产生分布电容感应的220V电压啊?(暂且怀疑是电气和仪表电缆隔的太近产生的感应电压)如果是,该如何消除呢?将信号线上产生的220V接地可以吗?这样的话会影响原有的24V电压供现场仪表工作否?前提是不想重新拉放电缆的情况下,电气那边在柜子这边的屏蔽线也接触蛮好的,谢谢各位给点意见!

网友A:
不可能是感应电压,你的信号线窜入220V交流电了,仔细查一下哪里与火线连接了

网友B:
220V不是感应电压,而是串入了火线电压。感应电压通常应在110V以下,通常是开关电源外壳没有接地或接地不好,通过开关电源上的电容耦合过来。

网友C:
同意芯片级维修

网友D:
I/O柜信号线窜入220V交流电了,慢慢查吧,一排一排将I/O柜空开拉掉,细心点。

楼主:
重新将电气与仪表电缆隔开重新拉置后正常,感应电压可以产生22V的呀,由分布电容产生.

网友E(2009-01-15):
各位,想请教一个问题。我想在一个仪器上增加一个电压感应功能,即在1米范围内,如果有 AC  100V 以上的电压存在,按下一个按键就可以感应的到。请问如何实现这个功能。用什么元器件来感应电压啊?请各位大侠们支招,小弟线谢过啦。

网友F:
引用 网友B:
220V不是感应电压,而是串入了火线电压。感应电压通常应在110V以下,通常是开关电源外壳没有接地或接地不好,通过开关电源上的电容耦合过来。

赞成这个分析,

网友G(2009-07-19):
单相220伏供电线路怎么会出现660伏,三线四线,其中一相接相线,其它两线其中有一线对地对零都是660伏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