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办法来冷却水???

楼主(2007-02-28):
我用的电主轴水冷却的,
可是因为长时间工作,
水箱里的水也会跟着变热,
所以请问一下各位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冷却水箱里的水,
像冰箱一下可以恒温的,  QQ:275364884

网友A:
冰箱是用压缩机将热交换介质强行液化,靠介质自行汽化的时候来吸热降温的。对于循环冷却水,除了加风扇以外,还没有见过强制降温的。我见过给电柜装空调的,给整个操作间装空调的,或者,您也装个空调?

网友B:
   “有什么办法可以冷却水箱里的水”

1、我建议你换水,把热水换成凉水;
2、还可以热水利用;
3、风扇、冰箱、空调可以,但要花钱、要浪费电!!!

网友C:
我有冷水机。3000块一台

网友D:
加一热交换器(不知你见过那种没,是一片片叠在一块的),在用比你水箱水温低的水来循环交换就可以了。

网友E:
风冷:需要加装风扇;
象楼上说的换热器冷却:需要增加制冷设备、循环泵、板式换热器;
电子冷却:只需增加电子冷却元件,和饮水机的冷却原理相同;

网友F:
主轴冷却的产热量大,用用电子冷却元件肯定不行.另外加散热器加风扇就行了.

网友G:
我有同样的问题后来解决就是把水循环送到室外能以水洒瀑布型省钱又解决问题

网友H:
其实有专用的带空调制冷器的机床热交换系统,可以实现冷却用油或者水的再冷却和换热。

网友C:
有压缩机冷却机。

网友I:
加热交换器

楼主:
范老:
  压缩冷却机自己能不能做啊, 简单吗,或者要哪些东西

网友J:
用百度搜“水冷却”
http://www.baidu.com/s?wd=%CB%AE%C0%E4%C8%B4&cl=3
可搜到不少信息,例如:
http://www.kyky.com.cn/ebusiness/gb/product_detail.asp?catalogid=11&productid=1
冷却循环水机
http://www.hfcool.com/
水循环冷却机

网友K:
   用散热水箱加散热风扇让水循环散热就行了.

网友L:
我这压缩机的循环冷却用水用类似汽车散热水箱加散热风扇让水循环散热,效果很好

网友M:
 波恩说的对,这种制冷器在加工中心等大型设备很常见,更准确的说是带压缩机制冷器,(和冰箱的压缩机一样用氟利昂)

网友M:
价格嘛,上海展出过韩国品牌(规格忘了),5000元

网友N:
还不如用自来水做个循环,温度达到后就换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