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ACS800传动备件问题?

楼主(2007-02-28):
请问共直流传动的ACS800变频器,在ABB公司不同功率变频器IO板密码没有公开的情况下,是不是要让用户每台变频器都要备一个IO板?

楼主:
以上情况怎样做备品、备件才能合理呢?

网友A:
你是否指的是RDCU板

楼主:
是的,各位有何高见?

网友B:
RDCU板是可以通用的,针对不同的型号的逆变器备件只需要重装你原有的软件即可.

网友C:
RDUC-02你只要是标准软件,都是通用的.

楼主:
请问怎样装呢?

楼主:
请问能否直接给RDUC-02板加24VDC电源后,用操作面板里存的程序直接下载?初次接触ABB,请赐教。

网友A:
shoufby@sohu.com 来邮件将回答

网友D:
我替你做技术支持吧,Q 317380825,

网友C(2007-04-02):
可以接24V,会有报警,因为光纤还要接到AINT-02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