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马达惯量匹配

楼主(2007-02-28):
小弟准备做一套全闭环的伺服系统。系统结构是运动控制卡+速度模式电机驱动器+直流有刷伺服电机。  请教高手:在选择电机时,电机与负载之间的惯量比在那个范围内比较适合呢?

网友A:
这主要得看你的系统目标,如果想追求快速性,折算到电机轴的负载总体惯量原则上不应大于电机转子惯量,实际取值范围:小于0.5~2倍。如果不是太在乎快速性,可以适当取大一些,有些伺服系统甚至允许20倍,这与伺服的控制能力和电机指标都有关联,具体情况应参考伺服选型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