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检测?

楼主(2007-02-28):
直径3公分高度2公分左右的铝制小圆盒,卡在[ ]形状的导轨中运动,正常情况是口朝上,若有口朝下的必须检测出来,请问大家有何好的检测办法?需要配置什么样的传感器?

网友A:
按照你的描述 如果尺寸合适是翻不过来的

如果真能翻过来并且需要检测 建议用倾角传感器

楼主:
谢谢二位!导轨是┗ ┛形状的,实际情况就是圆盒有反有正.
查阅了倾角传感器好象满足不了要求;
电感式,光纤式经过实验也满足不了要求,现在准备实验电容式的,请问大家还有没有其他的好办法?谢谢

网友B:
最好有图片,还要看周围及安装环境

网友A:
呵呵 我现在明白他的意思了
开始理解错了
他这估计是个包装线 如果口朝下了的话本来要装到盒子里的东西就掉出来了

问:你这个传送装置是1下1下走的  还是连续走的?如果盒子不是非常浅的话 用激光的可以 激光透过┗ ┛ 的缺口 测量

另外如果盒子比较浅  建议用 视觉传感器  如果你圆盒子的底颜色和正面反差比较大的话效果更好

网友C:
可用光纤反射传感器,遇到过类似问题。换用光纤传感器,简单设置后解决。

网友D:
视觉传感器

网友E:
楼主,盒子是空的吗?
估计是去装东西前一段工序,口是敞开的,如果是,下面方案应该可行:
1、设置两个直反式光电开关(最好光纤式,光斑小),注意选择和设置好反射距离,一个A水平照射盒子,一个B从上(下也可,逻辑要反过来)垂直照射盒子的口。
A=1,B=0,经过的为正常盒子
A=1,B=1,经过的为倒置盒子
A=0,B=0,没有盒子经过或者掉电了
A=0,B=1,不可能吧,要么就是有故障了
注意B要做一定的延时,消除盒子口边角反射。

2、输送带配置编码器,跟踪倒置盒子,到分拣执行机构,分拣出来。

楼主:
首先谢谢大家的热情帮助!
我外地一个亲戚的制蜡小工厂,铝盒是装蜡用的,检测时盒子是空的,因为我没到过现场,故情况不是十分清楚。
当我听亲戚说这样的工艺要求时,马上想到的就是光纤,但是他说承包工程的自动化公司试过光电的,但是达不到要求,故我才向大家请教别的办法,昨天自动化公司调试人员采用电容式传感器,经过试验能够满足要求,我怀疑是因为光纤传感器价格较高,故自动化公司找接口不采用,但不管怎样,现在问题已解决。
再次谢谢大家!

网友F:
红外行不?

网友G(2008-04-08):
用光纤可检测就行了你这不就是平面吗

网友H:
个人感觉用纯机械就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