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力矩电机输出力矩小的问题!

楼主(2007-03-01):
我公司一台设备上的收卷电机采用的是原来上海五一电机厂的力矩电机,型号是JLJ 160-10/4,力矩是10公斤/米,最大电流是44A,年前的时候这个电机烧毁了,于是我们重新买了一个电机,同样型号的没有,买了一个型号是YLJ 160-100/4,最大电流是55A,是济南一个小厂的,安装尺寸也跟原来的完全一样,但是使用的时候却发生一个问题,就是电机的实际输出力矩太小,根本达不到原来那个电机的力量,所以卷出的卷都很松,给生产造成了很大的不方便,电机的控制我们没有使用力矩电机控制器,而只是采用串电阻的调速方式,以前跟现在的控制方式一样,为什么现在这个新电机输出力矩这么小?是不是电机本身的问题?

网友A:
那么小的扭矩就要44A的电流???

网友B:
100Nm! 44A! 就驱动电机的观点来看,还是挺合理的。
那么实际运行电流是多大?如果与以前相当,则可能是电机的力矩系数与原来的有差距。
另,由于你采用串电阻的调速方式,建议你测一下电机绕组电阻,与以前的记录(有否?)对比一下,也许会有差异。

楼主:
下面引用由波恩在 2007-3-1 15:55:00 发表的内容:
  100Nm! 44A! 就驱动电机的观点来看,还是挺合理的。
那么实际运行电流是多大?如果与以…
--------------------------------------------------------------------------------------------
力矩系数能调整吗?
那现在我应该怎么办啊?
我们只是把原来的电机拆下换了新电机
其他地方都没有进行改动

网友B:
力矩系数是电机的特性,电机做出来自然就定了,一般不能调整。
试着减小串联电阻如何?小心别烧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