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相2输入的记数问题?

楼主(2007-03-01):
请教台达高手:
  我用C246对编码器记数,A相接X0,B相接X1,如何实现正转加记数,反转减记数呢?我现在的问题无论正反转,C246一直在加..........

网友A:
通过控制标志位M1246来实现!

网友A:
你是使用的什么型号的主机?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我实验了一下,用2相2输入实现正转加记数,反转减记数这个功能了...

网友B(2008-03-16):
那个一相两输入是接编码器的哪个线到X0,,X1上面呀,

网友C(2008-05-13):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可两相两输入的也是接x0,x1吗?

网友C:
我用的是ES系列的, 还是不能加减计数。请问这与plc的系列有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