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温控开关

楼主(2007-03-01):
我在搞设计,但是我的水平很低,想请教一下,我要求我的电路在我的电阻丝边上周围环境低于40度时启动,高于60度时断开。需要什么元件?要求最简单最便宜的,谢谢了。。。联系邮箱:xmxmxmm@163.com,不要打电话哦,没这个人。

网友A:
使用NTC检测,配合运放电路,很容易搞定。

网友B:
更简单的是买一个电接点温度计,不就解决了?

网友C:
具有上下限报警的温度开关+测温传感器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导,我会好好学习的。再谢!!!

网友D:
这个元件就叫温控开关,几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