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轴承应该用什么油润滑

楼主(2007-03-01):
日常见到的2级,4级,8级等电机轴承的润滑油有没有区别,应该用什么油润滑?多长时间润滑一次?也就是说转速不同的电机的轴承润滑油有什么要求?小功率和大功率电机润滑有什么差别?
希望有经验的各位师兄提供一些宝贵意见,或者提供一些可以参考的文章!

万分感谢!

网友A:
一般的普通电机可以用常用的锂基润滑脂,加入量为整个轴承空隙的1/3-1/2,转速高加少,低加多.正常温度下一年加一次,加入量减半.不允许多加,会引起轴承发热.具体可以查看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B:
   对于全封闭的轴承可不可把护盖撬开再多点加油?这样会不会寿命长一点?

网友C:
不可以!全封闭就是为了防止油灰或水汽进入,撬开后的密封性会变差。

网友D(2007-09-16):
高手,撬护盖我第一次听说(我宁可不加油)不管什么状况都安装时都不能改变轴承的初始状态(一般的敲击都不能)本来轴承出厂是就带有误差的,再乱七八糟的搞不如找个专业的来。

网友E:
多长时间润滑一次是根据运行时间、状况而定。
我们以前电机全封闭的轴承是可以把护盖撬开点油。

网友F:
对于电机轴承最好用双油封的轴承,然后根据电机的转速撬开一头油封进行加注油脂.就是用进口的轴承比如FAG或SKF的都这样.

网友G:
撬盖加油不可取,反而会降低寿命,还不如坏了更换新轴承.

网友H(2007-11-11):
2#锂基脂就可以了

网友I:
有困难找同行:  播客 博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10-9 22:45:00
    撬盖加油不可取,反而会降低寿命,还不如坏了更换新轴承.

========================
不撬开加油,电机轴承寿命很难达到3年以上(连续工作,重负载)
我们还是加油,特别是现在国产轴承,不加油很难超过2年就电机损坏

网友J(2013-01-25):
天气热得时候加3#锂基,天气冷得时候加2#锂基,嫌麻烦直接用3#就行,密封的要是撬开加能恢复原样也行,恢复不了就换轴承

网友K(2013-03-23):
引用 网友J:
天气热得时候加3#锂基,天气冷得时候加2#锂基,嫌麻烦...

网友L(2013-06-30):
轴承出厂时加的不是润滑油,而是一种防锈油,如果不撬开加油,电机轴承寿命就一年左右,用小一字起从内圈密封轻轻的撬开,把里面的透明油搞出来,在加润滑油。

网友M:
各位大侠有遇到马达长期在85度左右运行的情况吗?起初也是加3#脂的,后来发现油脂干枯了。加不进嗯,只好高价加复合基耐高温油了。

网友N:
现在电机用的都是双封闭轴承,不需要加油!

网友O:
我也在纠结这事情。 大电机本来就用可加油轴承这可以不讨论了。现在一般电机比如22KW,30KW的都用密封轴承了,没法加油。问题就来了,当轴承劣化时,还新轴承,那密封新轴承要撬开密封圈加油吗?我们是这样的,如果是ZZ(金属)密封圈就不撬开了,如果是2RS1(双胶封)的就撬开,如后加润滑油脂,如后盖上密封圈,接着正常安装使用。在此过程中尽量不让密封圈变形。不知道这样对不对。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P:
新轴承用一年后撬开加油,电机轴承寿命可延长。2级电机用二硫化钼润滑脂。

网友Q(2013-08-03):
我们这规定电机达到一定的运行时间就要更换润滑油,用汽油等清洗剂将废油洗干净,填充入新油。

网友R:
带密封圈的新轴承不需要加油,轴承在压密封圈前已经加过油脂了,而且是严格按照国标或客户指定油脂定量加脂,比用户自己买油脂乱加专业得多。用过的旧轴承可根据轴承磨损程度考虑是更换还是洗后加油。轴承的磨损判断简单的是 1.转动是否灵活。2.看外圈和内圈的间隙(术语叫游隙)是不是变大。

网友S:
引用 网友B:
对于全封闭的轴承可不可把护盖撬开再多点加油?这样...

全封闭的轴承不需要加油/

网友T(2018-12-20):
轴承密封是可以撬开的,新的轴承用到电机上,很多是撬开加油的,大电机轴承没有密封,修电机时,新的轴承一般都撬开加油的,原来的油是有,少了一点

轴承里的油是润滑油,不是防锈油,渡在上面的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