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P370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7-03-01):
当PC与MP370连接时,会出现一个对话框,有四个选项,其中两个为“RESTORE”和“BACKUP”,我查了一下分别为“恢复”“备份”的意思,可不明白具体的是怎么回事,RESTORE是从哪个到哪个?BACKUP是哪到哪?
其中有PC,MP370,CF卡。

楼主:
怎么这个问题这么难啊?
怎么有人点击没人回答啊?

网友A:
  BACKUP是把HMI的程序备份到cf卡上,RESTORE是把cf卡上的程序恢复到HMI上

楼主:
TO许宗良:
   谢谢你的回答,那么计算机呢?它起到什么作用?从MPI到计算机呢?从CF卡到计算机呢?从计算机到MPI呢?从计算机到CF卡呢?

网友A:
  CF卡是在HMI上应用的,PC和HMI是通过专用软件上传和下传,两者不能混淆,只是用CF卡备份方便,速度快。

网友B(2007-11-15):
请问一下楼上的MP370所用CF卡是那种型号的,市面上普通的可以用吗?麻烦帮推荐几种型号,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