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将压力传感器的4-20MA信号反位转换

楼主(2007-03-01):
工程中遇到一问题:横压供水压力传感器的4-20MA信号 ,应用到变频器上需要20-4MA信号,如何处理,请各位指教。

网友A:
hehe 你刚接触这些吧

变频器 里面可以设定PID反向控制的 你仔细看看变频器的操作手册

或者好的变送器里也有反向设定的

实在弄不透 和我联系!我可以帮助你。

网友B:
在变频器里面的却有pid控制的参数设定,都非常详细,
我常用一种供水控制器,专门提供供水控制的
接受4——20mA的信号,在给变频器信号(0——10v)控制变频器
还有压力报警 控制泵的起停

网友C:
 长见识了 !  顶

网友D:
就是pid里的正向调解或方向调节。

网友E:
楼上的说的对

网友F:
如果你用的变频器没有正反向控制参数选项,可将比例参数设为负值。

网友G:
同意楼上的说法,学习了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H(2007-04-02):
有的变送器自带这个功能

网友I:
呵呵,还有比我菜的

网友J:
配一块数显表吧

网友K(2008-07-11):
台北顺一仪电的变送器,隔离器 转换器也可以,在大陆他的分公司是 昆山佳杨仪电,东西隔离很好,也可以去问问,0512-57787311.他公司的网站是www.acm866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