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维修一案例

楼主(2007-03-01):
  我司一车间输送带的两台变频器烧坏,变频器型号为SIEMENS系列,后经设备制造商工程师诊断:变频器内部模块烧坏,并建议更换新的变频器。
  故障现象:开机无反应,输出电压没有输出。
  维修过程:拆开变频器内部,发现,出入部分有一个元件爆炸了,面目全非,附近的元件也黑了,其中有一台变频器的整个元件都炸飞了,只剩下两只脚。
    面对这种情况,我们首先从更换被炸元件开始着手,但因为不清楚元件的型号和规格,通过上网查阅大量资料后,我们初步诊断被炸元件为压敏电阻。因此我们向五金仓申购了压敏电阻两个。三天后,压敏电阻买回来并更换到两台被损坏的变频器上,怀着一种不是很自信的态度,我们决定上电试机。就在我们刚插上电的那一瞬间,砰的一声,刚换去的压敏电阻又爆炸。
    重新把变频器插下检测,难道变频器整流模块出了问题,造成压敏电阻突然冲击高压,把压敏电阻烧坏?我们把其中一台的整流模块插了出来检测,整流模块不像有损坏的迹象。
    难道烧化的不是压敏电阻,而是电容,因为亦有电容的外型和和压敏电阻的外型相似。
    在我们分不出烧坏的元件究竟是什么元件的时候,我们决定把未烧坏的变频器拆下来,并把好的元件拆下来,亲自到西湖电子城购买。到电子城后,我们发现这里根本买不到我们所需的元件,型号为:S14 K275的元件(此时我们仍无法确定这个元件是电容还是电阻),因为这个元件是SIEMENS原装的,在国内很少见有这类元件。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做出一个大胆的尝试,再次诊断烧坏的元件最大可能仍是压敏电阻!因为买不到一模一样的元件,我们决定买一个压敏电阻回去再试试,但该买什么型号和规格的压敏电阻呢?在石龙国际电子城的现场,我们通过查阅压敏电阻的相关手册之后,决定买两个型号为14D431K的压敏电阻回去试试。
    因为手册中说明14D431K压敏电阻的耐压值为AC275V,而我们烧坏的元件型号里面又有一个K275,我们就觉得有可能是国外和国内的标注不一样。买回新的压敏电阻后,我们先焊到其中一台变频器电路板上,通电。变频器显示屏出现开机提示,测输出端,一切正常。究竟能不能拖动电机呢?带着疑问,我们把变频器装到输送带上,上电,重新设定参数,输送带运行正常,一切OK。经历两个星期来反反复复的实践和尝试,终于把两个坏的变频器维修好。
  故障原因:由于变频器内部电路中,烧坏的为输入段电源模块,因此,我们一致诊断为:是输入电压过大,超过压敏电阻的耐压值,从而造成变频器的电源部分损坏。

网友A:
如此简单的问题也值得一提的呀?这也太简单了吧.我看你们的修理工还不如一个彩电维修工吧. 这也算是电工简直是给电工抹黑?

网友B:
你这是在编故事。哪有这样修变频器的,我是老板一定将你炒掉!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有一点你必须要知道:变频器之所以好了,并不是你换了压敏电阻的功劳!

网友C:
呵呵,变频器坏了自己的还能修已经不错了.

网友D:
我看你是刚当上电工的农民工把,那你以后要小心!

网友E:
这样很好,慢慢就学会了,但要注意安全,你这次是幸运,要多看书。

网友F(2007-03-31):
呵呵,压敏电阻一般不会坏啊,一般打火还有可能,不会你们那电网这么不稳吧..

网友G:
傻插
    见过忽悠的,没见过这么忽悠的。
                            鄙视你!

网友H:
你太有才了

网友I:
这种尝试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做的.因为这可能造成更大的故障,甚至是事故.这次是你的运气好,也许下次你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我们搞工控不能有这种冒险的想法,必须踏踏实实的干,我们必须对我们的企业负责,也必须对我们的生命负责.

网友J:
各位老师傅,正确的处理方法因该怎样?

网友K:
这种做法很危险下次不会这么幸运了

网友L:
西湖电子城在哪儿啊,忽悠。

网友M:
呵呵,真有你的。

网友N:
 diaryzhou: 如你是浙江的,请到杭州315路车站旁的延安路上去做10路车,终点就是杭州时代电子市场.(登云路)

网友M:
浙江人好多

网友O:
忽悠吧?我见过压名电阻坏的,那是接错线才可以出的

网友P:
试机的话,压敏电阻装不装无所谓.所以你讲的比较奇怪,不可能压敏电阻不装没有输出,装了就OK了!

网友Q:
机子正常与你装压敏电阻没有多大的关系!

网友R:
很少看到压敏电阻坏的,你的运气真好。哈哈哈!

网友S:
过于简单了,不值得一提.

网友E(2007-07-23):
我公司专业维修变频器,配件齐全,价格合理,当天报价,出结果。01051661808。网址:www.变频器维修.公司

网友T:
杭州的可以找我们这些专业的公司啊,我们很专业的呵0571-88820936裘工

网友U:
东莞市石龙镇西湖电子城

网友V(2007-09-20):
人和人都要互相学习,在技术上是无止境的

网友W(2008-07-04):
呵呵 楼主应该好好看看李老师的帖子

网友X:
乱说,怎么回有 这种情况哟!

网友Y(2009-11-06):
我也遇到过S14-K275烧爆的情况,菲尼克斯的24V-20A的直流电源,可能是因为电压不稳造成的

网友Z(2011-02-21):
S14-K275的压敏电阻哪有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