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P370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7-03-01):
当PC与MP370连接时,会出现一个对话框,有四个选项,其中两个为“RESTORE”和“BACKUP”,我查了一下分别为“恢复”“备份”的意思,可不明白具体的是怎么回事,RESTORE是从哪个到哪个?BACKUP是哪到哪?
其中有PC,MP370,CF卡。

网友A:
RESTORE是恢复的意思,是指把先前备份在CF卡上的系统镜像(包括WINCE操作系统和Runtime运行系统的工程文件,就是你做的画面)恢复到当前,能执行该操作的前提是你已经在CF卡上执行了BACKUP操作.
BACKUP就是备份的意思,指把当前的WINCE操作系统和运行系统,就是你做的那些画面,一起备份到CF卡上的某个位置,当然也可能是PCMCIA卡(好象MP370支持PCMCIA卡).
当你做好了系统,在交付客户前,请执行BACKUP操作,将系统和工程备份到CF卡上,最好也复制一份到你的电脑里保存起来.这样将来系统有问题了,就可以直接用RESTORE功能来还原,就很方便.

楼主:
谢谢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