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达主机的模拟量输入中,可不可以输入PT100

楼主(2007-03-01):
在台达主机的模拟量输入中,可不可以输入PT100
就是在电流输入中,可不可以 采集PT100

网友A:
是可以把PT100接入模拟量的,但这一般是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才这样接。建议您还是选择PT100的模块吧。要不接线和程序上的处理都很麻烦,还浪费输入点。

网友B:
用4-20MA的多好

网友C:
直接接入PT100是不合适的,PT100是电阻信号,而主机模拟量通道为电流或电压,即使你把PT100配电压也不可以,因为温度和转换的电流不是线性的了,解决办法有两个:1、使用PT模块来采集。2、使用一体化铂电阻,这是把温度信号直接转换成电流信号的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