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控制器原理与知识

楼主(2007-03-01):
温度控制器是对空调房间的温度进行控制的电开关设备。温度控制器所控制的空调房间内的温度范围一般在18℃--28℃。窗式空调常用的温度控制器是以压力作用原理来推动触点的通与断。其结构由波纹管、感温包(测试管)、偏心轮、微动开关等组成一个密封的感应系统和一个转送信号动力的系统。

控制方法一般分为两种; 一种是由被冷却对象的温度变化来进行控制,多采用蒸气压力式温度控制器,另一种由被冷却对象的温差变化来进行控制,多采用电子式温度控制器。温控器分为:

机械式分为:蒸气压力式温控器、液体膨胀式温控器、气体吸附式温控器、金属膨胀式温控器。

其中蒸气压力式温控器又分为:充气型、液气混合型和充液型。家用空调机械式都以这类温控器为主。

电子式分为:电阻式温控器和热电偶式温控器。

电路系统的作用:
空调机电路系统的作用是控制空调正常和多功能的运行,保护压缩机和风扇电机正常运行。电路系统的组成部件主要有:温度控制器、热保护器、主控开关、运转电容器,风扇电动机的运转电容器等被固定在控制盒内。左图为单冷式空调机的电气线路图。温度控制器的作用只是控制压缩机的启动和停止。

工作原理
蒸气压力式
波纹管的动作作用于弹簧,弹簧的弹力是由控制板上的旋钮所控制的,毛细管放在空调机的室内吸入空气的风口处,对室内循环回风的温度起反应。当室温上升至调定的温度时,毛细管和波纹管中的感温剂气体膨胀,使波纹管伸长并克服弹簧的弹力把开关触点接通,此时压缩机运转,系统制冷,直到室温又降至设定的温度时,感温包气体收缩,波纹管收缩与弹簧一起动作,将开关置于断开位置,使压缩机的电动机电路切断。以此反复动作,从而达到控制房间温度的目的。

电子式温度控制器
电子式温度控制器(电阻式)是采用电阻感温的方法来测量的,一般采用白金丝、铜丝、钨丝以及半导体(热敏电阻等)为测温电阻,这些电阻各有其优确点。家用空调的传感器大都是以热敏电阻式。

热敏电阻式温控器是根据惠斯登电桥原理制成的,(左图)是惠斯登电桥。在BD两端接上电源E,根据基尔霍夫定律,当电桥的电阻R1×R4=R2×R3时,A与C两点的电位相等,输出端A与C之间没有电流流过,热敏电阻的阻抗R1的大小随周围温度的上升或下降而改变,使平衡受到破坏,AC之间有输出电流。因此,在构成温控器时,可以很容易地通过选择适当的热敏电阻来改变温度调节范围和工作温度。
文章来源于:http://www.kehaoauto.com.cn

网友A(2007-04-04):
挺好,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