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KW电机?

楼主(2007-03-01):
2.2KW电机?选用断路器时多少A的算合适啊?16A

网友A:
选择的断路器的额定电流稍大于电动机的额定电流即可,断路器会躲过电动机的启动电流,不会跳闸。

网友B:
16A对的,如重负荷下起动16A还不够

网友C:
小型断路器D5的,如果有的话

网友D:
如负载很轻10A的就行.

网友E:
主要是看启动电流呀.稍大点就好.

网友F:
额定电流的2.5-4倍即可

网友G:
16A的够了

网友H:
用6-10A就足够了

网友I(2007-04-01):
我们一般用的都是6到10A的就足够了!

网友J:
选择短路器应等于或大于负载的荷定电流,2.2kw的电动机大概是4.5安电流,选择5安以上的短路器就可以了!但也不可太大,至于电动机启动电流大的问题,短路器有个瞬时脱扣整定值:一般上面有注明:是荷定电流的10倍,也就是说5安的短路器他的瞬时脱扣要50安才行!

网友K:
断路器的种类很多,先说说要求的功能。

网友L:
c65n 16a

网友M:
小型断路器3p10A 选D型曲线!

网友N:
电动机额定电流的1.2倍左右。

网友M:
下面引用由阳光总在风雨后在 2007-4-5 11:49:00 发表的内容:
  电动机额定电流的1.2倍左右。
--------------------------------------------------------------------------------------------
负载稍重一点就要跳的!

网友O:
2.2KW电机,断路器4-6.3A就够了.为什么选那么大呢?

网友P:
选那么大有什么好呢

网友P:
我才来得

网友Q:
4-6.3A就够了,支持一品黄山

网友M:
下面引用由岚1996在 2007-4-5 15:49:00 发表的内容:
  4-6.3A就够了,支持一品黄山
--------------------------------------------------------------------------------------------
你是不是在选热继电器呢?

网友R:
16A就够了!没必要搞的那么复杂!

网友S:
2.2KW电机,16A???

网友T:
呵呵,D16.单相机还将就....

网友U:
4-6.3A就够了

网友V:
2.2千瓦三相电动机轻载的话断路器选用稍微大于电机额定电流就行。

网友W(2011-04-27):
感觉d10A的就够了 额定电流5A左右 选用D型的足够啦

·1

网友X:
引用 网友W:

感觉d10A的就够了 额定电流5A左右 选用D型的足够啦

网友Y:
2.2KW电动机额定电流在4A左右,一般选择10A的断路器即可。

网友Z:
我用的话就10A,太大了怕分断太迟钝

网友AA:
单相16A;三相10A就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