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配料控制器的问题

楼主(2007-03-01):
最近刚刚接触配料控制器,不清楚控制方法,不了解它和上下位机的通讯方式,希望各位高手指点一下,最好有例子。我的邮箱wangshuang_1999@126.com.在这先谢谢了。

网友A:
最近,配料控制器,比如托力多的秤,在通讯时,主要通过RS485modbus通讯,如果你的配料控制器比较多的话,则可以通过总线的方式来通讯,比如PROFIBUS-DP、CANOPEN等
具体根据你的配料的精度和配料的数量来进行配置。

配料的关键,其实就是让控制器,正确读到称重的数据。

具体的情况可以发给我,帮你配置一下。

email:zsm8818@163.com

也可以用专用的控制模块,比如HBM公司的AD104等,都是不错的选择。
有空联系吧。